请教电路用途

楼主:
1,谁知道这电路是实现什么功能的?

2,实际中应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反向放大电路?

网友A:
反向放大电路?对于输入是直流信号就是反向放大电路,如果输入的是带有直流分量的交流信号,C的作用就是滤掉直流成分,再做差分放大,仍然是对输入信号的直流成分进行比例放大,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向放大电路?对于输入是直流信号就是反向放大电路,如果输入的是带有直流分量的交流信号,C的作用就是滤 ...

【如果输入的是带有直流分量的交流信号,C的作用就是滤掉直流成分】

如果要去除输入信号中的直流成分,那么R1左端应该接地。这样,输入信号的交流成分作用于运放同相输入端,成为同相放大器。

网友:
有点低通滤波器的意思,Ui反相放大R2/R1倍,高频部分同相放大1+R1/R2倍,相位相反,叠加后高频部分大部分抵消。

网友B:
主要用于放大信号,是利用负反馈来放大输入信号,并将放大后的信号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用于放大信号,是利用负反馈来放大输入信号,并将放大后的信号输出。

主要用于放大信号?

哪个方面的发大,电容C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