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输入经过整流桥后电压飘升的原因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电路中加个整流桥为了让直流输入无极性,但整流桥MB6S如果没有C1电容,电压会增大很多(12.35v输入,A点为29.5v;24.34v输入,A点电压37.85,且用万用表测量,会发现万用表直流档位提示交流电压符号),整流桥后加入C1电容会正常,电压经过整流桥后会稍微变高。
按想法直流经过整流桥后,电压因二极管压降应该变低,实际怎么成了交流整流的现象,请问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发现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你在标注【+24V IN】处输入的是什么?24V直流电源?如果是24V直流电源,该电源是否有一端接地或者与地线有电气联系?

网友B:
直流电压有纹波或者脉动的,万用表直流档的算法是平均值,有电容没负载就相当于峰值会被保持住,所以测得直流电压是峰值,所以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压有纹波或者脉动的,万用表直流档的算法是平均值,有电容没负载就相当于峰值会被保持住,所以测得直 ...

【有电容没负载就相当于峰值会被保持住,所以测得直流电压是峰值,所以高。】

楼主说的是“如果没有C1电容,电压会增大很多”。

网友:
在没有C1电容的情况下,整流桥输出的脉冲信号会含有较大的纹波

网友:
你的值应该是220√2吧

网友:
是交流的有效值的根号2倍吧,就是上电第一个脉波充个电,接着第二个充,几个后把c充到峰值

网友C:
如此接法,C1没炸吗!牛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此接法,C1没炸吗!牛比

感谢提醒,没有很好的注意细节,重新上传了图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发现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你在标注【+24V IN】处输入的是什么?24V直流电源?如果是24V直流电源 ...

感谢maychang老师指导!

昨天发的图不严谨,今天重新发了。

【+24V IN】处输入的是直流24vdc,另一端接到整流桥的AC一端,没有接地或者与地线有电气连接。

加整流桥的目的也就是为了实现接线时无极性差别。

请教老师几个问题:

1.我认为输入24vdc后经过整流桥就是降低了二极管的压降而已,为何不加容值较大的电容,电压反而飘升?

2.这些飘升的电压是否会对后端LDO产生危害?(LDO的输入上限27v,而不加或者c1的容值较小时,电压会高于LDO的输入上限)

2.如果在桥后加个稳压二极管,即使C1容值小些或者不加c1,也能把电压限定在24v内?但这个二极管会不会影响后端的供电能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感谢maychang老师指导! 昨天发的图不严谨,今天重新发了。 【+24V IN】处输入的是直流24vdc,另一 ...

你的直流24V电源,在未联接到插座上时,用万用表测量过两端电压没有?不联接到插座上用万用表测量直流24V电源输出电压时,发现万用表直流档位提示交流电压符号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maychang老师指导! 昨天发的图不严谨,今天重新发了。 【+24V IN】处输入的是直流24vdc,另一 ...

如果有示波器,建议用示波器看看你的24V直流电源在未联接到插座上时输出电压波形以及24V直流电源两个输出端对大地的波形。然后接上你的整流桥(包括D11等),看看有C1和没有C1时整流桥输出侧的波形。注意直流电压上是否叠加有尖峰毛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直流24V电源,在未联接到插座上时,用万用表测量过两端电压没有?不联接到插座上用万用表测量直流24V ...

用的福禄克的万用表,测了3种电源:

1.大功率台式线性电源,刚接触时出现交流符号后,马上就没了;

2.便携式适配器,刚接触时出现交流符号后,马上就没了;

3.干电池,没有出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的福禄克的万用表,测了3种电源: 1.大功率台式线性电源,刚接触时出现交流符号后,马上就没了; ...

用干电池作为24V直流电源接到你的整流桥上,整流桥输出端有【电压飘升】现象吗?

网友E:
看不出问题,原来图已換了,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
从这图上看没问题呢,你确定电压会飙升?会不会电路中有其他源呢?如果没有其他源不应该会飙升,说不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不出问题,原来图已換了,问题解决了就好。

图换了只是为了前面图有瑕疵,问题还是那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干电池作为24V直流电源接到你的整流桥上,整流桥输出端有【电压飘升】现象吗?

您老有经验,用电池作为24v输入,去掉电容经过桥堆后,输出也就是个结压降的事。输入电池3.6v,经过桥堆后,加不加电容都是3.1v左右。看来问题就是纹波被整流叠加带来的飘升,

那我的问题来了:

1.这个飘升如果不加电容吸收的话,对后端LDO的过高输入电压,有没有致命影响,个人觉得不会,这个飘升是虚高而已。

2.再桥堆后加稳压二极管,将电压钳位,是否能解决上述问题?

请maychang指导。

网友:
从这图上看没问题呢,你确定电压会飙升?你的OUT端应该还连了别的电路吧,有可能识别出耦合过来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从这图上看没问题呢,你确定电压会飙升?你的OUT端应该还连了别的电路吧,有可能识别出耦合过来的电压

后端什么都没连接,就是单纯的做了示意图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