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AD脚本开发-第三节_过孔阵列脚本(有一点点实用性)

楼主:
这两天又在上次写的脚本基础上完善功能了,上一个版本只是粗略的添加过孔,这些过孔都是无网络的,DRC检查会报错。这一次的主要改进是增加了鼠标点击获取网络名的功能,同时也在UI上面增加了一些提示信息,对使用者更友好。 另外不得不吐槽一下AD的API很多设计的并不科学,不够直接,而且代码编辑器很烂,不够智能

脚本工程源码:

演示视频:

过孔脚本

网友:
目前的版本可以实现先选择网络名再添加过孔阵列,过孔数量不太多的情况下操作速度要比手动点击阵列粘贴更快速而且数量更精准。  同时也还有很多优化空间,比如过孔默认是开窗状态,想盖油还需要手动设置,划定区域必须按顺序指定左下和右上顶点,不支持其他方式。界面只支持设置一组参数,想多换几种过孔尺寸还要每次都重新输入,比较麻烦。

网友A:
大佬厉害呀,我就只能看个热闹了。不会写脚本这么高级的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厉害呀,我就只能看个热闹了。不会写脚本这么高级的操作!

苦啊,AD的文档虽然详细,但是像字典一样,很多东西都是要自己探索和模仿。然后就是AD的脚本开发环境很垃圾,经常不能自动提示。 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我实在是太想做一些定制功能来提高自己的效率了,咬牙坚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苦啊,AD的文档虽然详细,但是像字典一样,很多东西都是要自己探索和模仿。然后就是AD的脚本开发环境很垃 ...

还是你厉害,这都能学的进去。我现在改用allegro了,好多年不用AD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你厉害,这都能学的进去。我现在改用allegro了,好多年不用AD了

以前我用allegro,后来实在不想做库了,就转AD。  AD很自由,不过还是不能适用每一个人的需求,所以选择开发脚本,一劳永逸

网友:
现在的版本有bug,  PCB原点需要和绝对坐标的原点重合才能保证过孔位置准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用allegro,后来实在不想做库了,就转AD。  AD很自由,不过还是不能适用每一个人的需求,所以 ...

说的太对了,AD相比于allegro更加开放自由,allegro更加严谨细致,适合更复杂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太对了,AD相比于allegro更加开放自由,allegro更加严谨细致,适合更复杂的设计

我发现在AD里面用line替代track画走线可以在很庞大的PCB里面也不会卡顿,用track有时候会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