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码屏故障诊断方案

楼主:
大家好,请问段码屏是否可以做故障诊断?比如产品卖出去一段时间,段码屏的某些段不显示,或显示异常,需要进行故障诊断,并向用户发出预警信息。
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不需要做诊断,最简单的办法是提高屏的产品质量,LED质量好的话几十年也不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需要做诊断,最简单的办法是提高屏的产品质量,LED质量好的话几十年也不能坏。

客户要求做功能安全ASIL B等级,要求做诊断。

网友A:
哦,这样啊,那就得找符合 安全完整性 ASIL B标准的LED驱动芯片,我随便给你找了一款。MBI6353Q

支持错误侦测-LED开路  错误侦测-LED短路 等功能。

https://www.mblock.com.cn/cn/Driver_ICs/LED_Driver_ICs/detail/13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这样啊,那就得找符合 安全完整性 ASIL B标准的LED驱动芯片,我随便给你找了一款。MBI6353Q ...

我问了两家段车用码屏LCD驱动芯片厂商,说是不带诊断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问了两家段车用码屏LCD驱动芯片厂商,说是不带诊断功能。

你问的是我说的这款芯片吗???

网友:
原来是有LCD芯片自动故障检测的啊?自己全做的话可以自己做检测模块,买的现成的话还真不知道

网友:
再给你找一个多的。 非常多的选择。带错误检测。

http://www.silicon-touch.com/product/product6.html

网友C:
LCD检测不出来吧?都是高阻驱动的,电流本身很小,坏和不坏电流没区别吧?除非外部加个视觉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是我说的这款芯片吗???

问的矽创

网友:
这个真没法检测,我们都是用视觉检测好坏,到了前线,坏了也没办法,只能换新的

网友:
没做过段码屏的设计,估计和LED点阵原理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需要做诊断,最简单的办法是提高屏的产品质量,LED质量好的话几十年也不能坏。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LCD检测不出来吧?都是高阻驱动的,电流本身很小,坏和不坏电流没区别吧?除非外部加个视觉判断?

是LED,不是L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