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采样电路什么意思

楼主:
火线和零线之间有交流电电压采样电路,
这个地线和零线直接的交流电压差分采样,请教这个采样是什么作用?绝缘?那位老师分析一下

网友:
这个采样电路,要说作用,就是避免很大的共模电压损坏运放。

注意差分电路联接到市电的电阻高达20多兆欧。

网友A:
明显就是直接采集的N也就是零线电压,当然要串联组合很大的电阻了,否则电压抬高运放抗不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显就是直接采集的N也就是零线电压,当然要串联组合很大的电阻了,否则电压抬高运放抗不住啊

直接采集的N也就是零线电压

意思是单相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采集的N也就是零线电压 意思是单相电压检测电路?

两个输入端,一个接N,另一个接PE。N是零线,PE是地线。通常情况,零线与地线之间电压很小,至多数V。但故障情况下,零线与地线之间电压可能很高达到上百V。该电路目的可能是检测线路故障状态。

网友:
高阻差分采样,把高压变成低压且限制了电流,也就是运放后的输出可认为是安全电压,但也要看运放供电是否在危险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输入端,一个接N,另一个接PE。N是零线,PE是地线。通常情况,零线与地线之间电压很小,至多数V。但 ...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应该就是这个原理。压差达到一定数值就会发出告警信号应该是

网友:
这个应该是零地电压检测,一般有pe那么输入应该是接了y电容,pe为定义为绝对0V则,n为110V,当电压绝缘失效或者其他情况,根据零地电压可实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