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题目要求将±12V音频信号缩小至0-1V,想通过扬声器测试

楼主:
网上查了下,大概是1Vpp等于0.7VRMS可以直接输入功放驱动扬声器发声;但是测试音频转化效果,在哪里找一个±12V的音频源,或者我用运放再将电脑输出音频转换为±12V的音频源,然后怎么驱动喇叭呢,知识匮乏的无力感。求大佬解答

网友A:
±12V估计是峰峰值。有很多型号的音频信号发生器或者低频信号发生器可以产生这个幅度的音频信号。

网友A:
【一个题目要求将±12V音频信号缩小至0-1V】

题目没说功率,估计是没有要求。那么,应该用电阻分压,再加偏置,使±12V转换成0~1V。

网友A:
0-1V的音频信号,只有内阻相当小的信号源才可以驱动扬声器发声,因为扬声器阻抗总是相当低的。

网友:
“一个题目要求将±12V音频信号缩小至0-1V,想通过扬声器测试”

不知原题是怎样描述(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估计是峰峰值。有很多型号的音频信号发生器或者低频信号发生器可以产生这个幅度的音频信号。

对,可以产生±12V音频信号,现在想对比转换前后的音频发声效果,该如何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题目要求将±12V音频信号缩小至0-1V】 题目没说功率,估计是没有要求。那么,应该用电阻分 ...

目前是直接差分放大电路缩小20倍变为±1.2V,然后加了1.2V偏置。然后再经过分压后同相输入一级运放输出0-1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1V的音频信号,只有内阻相当小的信号源才可以驱动扬声器发声,因为扬声器阻抗总是相当低的。

目前是运放跟随直接输出0-1V,阻抗应该在毫欧级别。我是将这个0-1V在加一级功放驱动扬声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可以产生±12V音频信号,现在想对比转换前后的音频发声效果,该如何做呢

【现在想对比转换前后的音频发声效果,该如何做呢】

为什么要对比?人耳是相当差的检测设备。

而且,0~1V的信号带有直流成分,这个直流成分输入到扬声器,轻则使声音失真,重则损坏扬声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想对比转换前后的音频发声效果,该如何做呢】 为什么要对比?人耳是相当差的检测设备。 而且 ...

经过功放了,功放输入端都有电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是运放跟随直接输出0-1V,阻抗应该在毫欧级别。我是将这个0-1V在加一级功放驱动扬声器的。

运放加了负反馈,其输出阻抗确实很小。但是,你计算一下,1V电压施加到例如8欧扬声器上,运放需要输出多大电流?欧姆定律,1/8=0.125,即125mA。普通运放可不能输出这么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是运放跟随直接输出0-1V,阻抗应该在毫欧级别。我是将这个0-1V在加一级功放驱动扬声器的。

【我是将这个0-1V在加一级功放驱动扬声器的。】

加一级功放,那当然可以驱动扬声器。不过,驱动功放可不需要很小的输出阻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想对比转换前后的音频发声效果,该如何做呢】 为什么要对比?人耳是相当差的检测设备。 而且 ...

因为没做过,听声音是为了看看效果,增加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过功放了,功放输入端都有电容呢

【经过功放了,功放输入端都有电容呢】

功放输入端的电容,就把0~1V信号中的直流成分去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没做过,听声音是为了看看效果,增加乐趣

某些低频信号发生器内部有功率放大器,其输出阻抗相当低,允许输出数十瓦功率。你的扬声器如果额定功率足够,例如50W,可以将扬声器直接联接到这种信号发生器输出端,把输出幅度放小一些,例如1V峰值,然后逐渐增加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压(以扬声器不损坏为度),你将听到从小到大的一个纯音,声音的高低当然由信号发生器的频率决定。仅此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没做过,听声音是为了看看效果,增加乐趣

顺便你还可以测试一下你的听力频率范围。年龄稍大,高频的声音(例如18kHz)就听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没做过,听声音是为了看看效果,增加乐趣

某些低频信号发生器可以输出正弦波、三角波、矩形波……甚至可以调节矩形波的占空比。不妨用同一个扬声器,听听正弦波、三角波、矩形波……听起来有什么区别。

网友:
没有做过音频相关的设计,一点都不懂,看看大家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