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的仿真能力可靠吗?

楼主:
上学的时候用过Multisim仿真模电课本上的电路,有时候感觉仿真结果明显是错误的,比如搭一些放大电路,比基本放大电路复杂一些,输出波形不但达不到预定的效果,甚至连输出信号的周期都变大了。  后来在学校听过一位老教师讲的电赛培训课也介绍过Multisim,传闻这位老教师给企业做模拟电路项目几十年,工程经验很丰富。 他在课堂上直接说Multisim的仿真能力是很差,简单的模拟电路还能勉强仿真, 说要是再复杂一点的模拟电路要用TI或则其他公司的LTSpice之类的软件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仿真结果。  最近看到一个纯分立元件的功放电路,用Multisim仿真,又看到了输出信号周期变大的现象, 甚至波形直接变成了交流电全波整流的波形。   想请问一下, 搞模拟电路开发的各位大佬平时用什么软件做仿真?用Multisim的多吗?

网友A:
【Multisim的仿真能力可靠吗?】

 Multisim,仿真晶闸管时从来没正确过。但仿真无源电路时从来不出错,而且很准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ultisim的仿真能力可靠吗?】  Multisim,仿真晶闸管时从来没正确过。但仿真无源电路时从来不出 ...

三极管MOS管那些电路用Multisim仿真感觉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MOS管那些电路用Multisim仿真感觉怎么样

【三极管MOS管那些电路用Multisim仿真感觉怎么样】

这些器件仿真还好,但必须是在通常的工作条件下。例如三极管集电极发射极对调,这也是一种工作条件,其电流放大倍数相当小(不到10倍),但饱和压降很低。这样联接的三极管,仿真就不行。至于MOS管,没有仿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MOS管那些电路用Multisim仿真感觉怎么样】 这些器件仿真还好,但必须是在通常的工作条件下。 ...

不知道是不是multisim的元件的参数模型不够准确造成的,准备找其他软件做仿真了

网友C:
仿真软件背后都是数学,只要软件里面数学没错,啥软件都一样,命令行的都准

网友:
Multisim确实是学校用的多

实际做东西用它仿真恐怕不多,验证一下小电路结构还行

平时估计还没有擅长单片机电路仿真的Proteus常用,可以带单片机程序仿真

网友:
仿真是否精确,仿真模型要足够准确。

仿真软件的准确度,还有就是则取决于仿真设置的正确,,,

同样基于spice仿真模型的几个仿真软件结果就差别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仿真软件背后都是数学,只要软件里面数学没错,啥软件都一样,命令行的都准

这个可能就是仿真软件的差距所在了, 首先仿真模型大多都是spice模型, 但是不同厂家写的同一个器件的spice模型可能有差别, 就算spice模型一样,软件的具体算法不一样,也会导致结果有偏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Multisim确实是学校用的多 实际做东西用它仿真恐怕不多,验证一下小电路结构还行 平时估计还没有擅长 ...

专业搞模电的老司机一般用什么仿真

网友E:
没有绝对正确的。直接讲这个软件仿真靠不靠谱得不得行,还是得看你自己搭建的仿真模型什么样。是不是足够贴合实际情况

网友:
PSIM仿真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仿真软件背后都是数学,只要软件里面数学没错,啥软件都一样,命令行的都准

这个可能就是仿真软件的差距所在了, 首先仿真模型大多都是spice模型, 但是不同厂家写的同一个器件的spice模型可能有差别, 就算spice模型一样,软件的具体算法不一样,也会导致结果有偏差

对呀 这个偏差都会有精度和算法拟合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能就是仿真软件的差距所在了, 首先仿真模型大多都是spice模型, 但是不同厂家写的同一个器件的spi ...

现在我感觉multisim仿真确实不太行, 至少multisim自带的库做的仿真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没有绝对正确的。直接讲这个软件仿真靠不靠谱得不得行,还是得看你自己搭建的仿真模型什么样。是不是足够贴 ...

仿真模型可能还是要靠软件提供,自己写spice模型难度太高了,所以还是看软件自身带的模型怎么样

网友:
Multisim确实是学校用的多  实际做东西用它仿真恐怕不多,验证一下小电路结构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Multisim确实是学校用的多 实际做东西用它仿真恐怕不多,验证一下小电路结构还行 平时估计还没有擅长 ...

multisim也可以仿真51的mcu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业搞模电的老司机一般用什么仿真

virtuoso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仿真模型可能还是要靠软件提供,自己写spice模型难度太高了,所以还是看软件自身带的模型怎么样

自己写spice 模型对你想知道的东西足够熟悉构建spice模型其实还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G:
Multisim确实是学校用的多 实际做东西用它仿真恐怕不多,验证一下小电路结构还行

要明白multisim的局限性,要看看他的手册里对这个模型的描述是什么样的

网友B:
这个不是搞芯片前端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搞芯片前端的吗

可以用来仿真模拟电路,一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要明白multisim的局限性,要看看他的手册里对这个模型的描述是什么样的

仿真电源用LTspice,推荐《运算放大器参数解析与LTspice应用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仿真电源用LTspice,推荐《运算放大器参数解析与LTspice应用仿真》

我推荐 LTspice h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