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3129芯片 设置输出为2.8V 为何输出是6.9V ?就很奇怪 AD中负载电阻的大小没改

楼主:
AD原理图中 外挂电阻的阻值没修改 应该是3.3V 怎么也没到6.9V 是我的芯片坏了吗 还是我电路中哪些设计结构不对 可是仿真的输出是正常的啊 好奇怪 各位大佬帮帮忙

网友A:
输入电压是多少V

网友A:
没到6.9V

两个分压电阻不会搞错吧

网友B:
【LTC3129芯片 设置输出为2.8V 为何输出是6.9V ?】

楼主测试时,负载是多大?根本没有接负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TC3129芯片 设置输出为2.8V 为何输出是6.9V ?】 楼主测试时,负载是多大?根本没有接负载吧?

空载 直接测的输出电压 我后面要接超级电容进行充电 这个和负载应该没关系吧 芯片的输出就不填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到6.9V 两个分压电阻不会搞错吧

没有搞错 分压测试过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是多少V

输入我设置的是10V 这个芯片是5-20V输入都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空载 直接测的输出电压 我后面要接超级电容进行充电 这个和负载应该没关系吧 芯片的输出就不填对

【空载 直接测的输出电压】

Buck电路,空载时输出电压“稳不住”是很正常的事。你加上合适的负载再测输出电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空载 直接测的输出电压】 Buck电路,空载时输出电压“稳不住”是很正常的事。你加上合适 ...

好的 谢谢 我尝试一下 那就是说 我后面如果直接接超级电容 电压就不能稳住? 是不是不太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 谢谢 我尝试一下 那就是说 我后面如果直接接超级电容 电压就不能稳住? 是不是不太合理

【那就是说 我后面如果直接接超级电容 电压就不能稳住? 是不是不太合理】

充电过程中电压估计能稳住,但充电结束后可能就稳不住。

网友:
好的 十分感谢 我去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 谢谢 我尝试一下 那就是说 我后面如果直接接超级电容 电压就不能稳住? 是不是不太合理

【那就是说 我后面如果直接接超级电容 电压就不能稳住? 是不是不太合理】

【不合理】的是你自己,非要芯片做它办不到的事。

网友C:
好的 我确实没有注意所接负载的问题 那这个降压芯片只能在后面是特定的(符合芯片的)负载下才能稳定工作 是这样的把

网友A:
如果仿真没有问题,确保实际元件参数和仿真电路一样,装配焊接没有问题

加上负载,串个电流表测一下负载电流多大电压多少,先把基本负载情况测试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 我确实没有注意所接负载的问题 那这个降压芯片只能在后面是特定的(符合芯片的)负载下才能稳定工作 ...

【那这个降压芯片只能在后面是特定的(符合芯片的)负载下才能稳定工作 是这样的把】

这个,我没有仔细阅读datasheet,估计datasheet中必有叙述。

网友D:
看供电电压稳定吗,仿真结果与实际电路是不是不一致

网友E:
反馈电阻太大了,不能满足FB的最小电流要求,FB能的恒流源都把点电压改变了。

看手册推荐参数,或者把反馈电阻都按照比例改到100K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供电电压稳定吗,仿真结果与实际电路是不是不一致

供电是稳定的 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馈电阻太大了,不能满足FB的最小电流要求,FB能的恒流源都把点电压改变了。   看手册推荐参数 ...

我试试 这个问题确实没有考虑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仿真没有问题,确保实际元件参数和仿真电路一样,装配焊接没有问题 加上负载,串个电流表测一下负载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