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替换OLED 0.96寸屏幕,选型屏幕推荐

楼主:
之前使用oled屏幕 0.96寸  因为长时间使用,屏幕字体暗淡,想替换掉,如图,我们主控芯片是STM32F103C8T6,给屏幕写的程序存储容量差不多20kb,可否推荐一款合适的屏幕,屏幕尺寸可以大一点,不用OLED,因为需要长时间使用

网友:
路过看个热闹,没有用过OLED这种产品。只做过点阵屏和TFT串口屏

网友:
是不是还要了解屏幕的技术文档,接口、电压需求和通信协议等信息才能寻找

网友:
新技术的OLED功耗低,别的屏达不到。

另外你可以将屏的初始亮度调低,等到亮度下降后通过软件计时,再将亮度调高。

同时,长期高亮度的显示同一位置的环面,你可以改成小时级去切换位置,达到屏保的目的,不至于在同一个位置造成亮度快速下降。或者切换显示其它重要信息。达到不在同一位置长期显示同一内容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