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和PNP驱动蜂鸣器/喇叭

楼主:
NPN和PNP驱动蜂鸣器/喇叭

这两种驱动电路有哪些优缺点?

网友:
这不是新的话题,之前有人讨论过类似问题

不一定三极管驱动蜂鸣器,驱动继电器也一样

网友A:
NPN和PNP两种驱动电路在驱动蜂鸣器或喇叭时都具有较强的驱动能力,具体使用哪种驱动电路要根据电路设计要求和系统需求进行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NPN和PNP两种驱动电路在驱动蜂鸣器或喇叭时都具有较强的驱动能力,具体使用哪种驱动电路要根据电路设计要求 ...

具体使用哪种驱动电路要根据电路设计要求和系统需求进行选择------版主  我很不喜欢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