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铺铜设置 要怎么设置才能使得边边角角 更圆滑 就是钝角一样 不...

楼主:
Altium Designer 铺铜设置  要怎么设置才能使得边边角角 更圆滑  就是钝角一样  不尖锐 灌铜更美观

网友A:
这个地方AD好像没办法再钝了

不想带角度,直接圆弧就行

网友:
走线规则里整一下,Rounded

网友:
双击覆铜,改里面最小圆角,最小线宽。边沿靠你走圆弧,里面的边边角角再调下间距

网友:
这个太容易了,直接将铺铜类型改成网格铜, 然后将网格线条和网格间距改成一样大,比如10mil线宽+10mil格子,重新铺铜,就能做到铺铜的边边角角都是圆角的了,圆角的大小只要改线宽就能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AD好像没办法再钝了 不想带角度,直接圆弧就行

有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