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DM2587E隔离芯片的转台控制方案设计分享

楼主:
      本次使用多片ADM2587E隔离通信芯片,完成了一套支持长距离控制的转台控制系统。该系统具有远程控制转台运动方向,运动速度,工作模式以及准确运动位置等的功能。整个系统的结构框图如下所示:

      为了满足转台和控制台之间隔离并抗干扰的要求,选择了 ADI 的 ADM2587E 隔离通信芯片。可以满足高速率且长距离的422通信。在驱动板和控制板采用相同的芯片最大程度地保证双边通信的兼容性。以驱动板为例,通信部分相关的原理图设计如下图所示:
      在原理图中可以看到两侧的电源均有一定数量的去耦电容保证供电电压稳定。ADM2587E部分的原理图在参考 datasheet 的设计的基础上进行了部分优化处理,手册中的参考设计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实际设计中分别在输入端的RX和TX管脚添加了上下拉电阻提高了系统的驱动能力,在输出端添加了二极管保护,实际在测试过程中通信质量可靠且稳定。实际的 pcb 板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pcb上有多片ADM2587E,在 pcb 设计上也采用了隔离设计,提高了系统的保护能力。

      同样地,在控制台端也采用ADM2587E隔离通信芯片。这部分原理图截图如下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这部分和驱动板的原理图设计是一样的。控制台的这部分pcb实物图如下所示,红框圈起来的就是两片ADM2587E。

      在本控制系统中,通过使用 ADM2587E芯片,实现了在复杂环境下长距离,可靠性且高速率的串行数据通信。

网友:
看起来复杂环境下长距离应用没有问题,稳定的第一

网友:
PCB Layout大面积铺铜箔时,ADM2587E芯片正下方不要铺是不是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