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铁杯第三届RISC-V应用创新大赛】设计接口转接板

楼主:
开发板接口电平是1.8V,常用的接口电平是3.3V,下面设计1.8V转3.3V电平转接板。

一、开发板接口电路图

二、设计的转接板

2.1、转换芯片TXS0108

TX0108应用简图

2.2、设计的转接板电路图

2.3、PCB效果图

网友:
PCB效果图整的不错,白色插座好看

网友A:
你的PCB洗出来了吗???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PCB洗出来了吗???可以正常使用吗?

样品做出来了,测试串口0,发送没有问题,接收UART0_RXD端口1.8V被开发板拉低到1V,接收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样品做出来了,测试串口0,发送没有问题,接收UART0_RXD端口1.8V被开发板拉低到1V,接收不正常。 ...

也就是说,接收不应该接20K电阻了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接收不应该接20K电阻了是吧。。

20K在3.3V端口这边,这些电阻可以不用焊接,我是预留这些电阻。

网友C:
我买了转接板,还没有试呀,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转接板,还没有试呀,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找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接收不应该接20K电阻了是吧。。

找到问题了

网友:
所以像我的原理图中,用2个0R的电阻做切换,跳过TXS0108芯片,是合理的。。。当然,改成跳线帽切换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