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论坛大佬 给看看这个是哪的问题

楼主:
各大神大家好  我有个关于硬件方面的问题想请教大家 我是个搞维修的 接到一个活是接收雷达信号的板子 故障是无法联网 网卡指示灯不亮 换了一个网卡也不行网卡型号是88E1111-BAB1 后测量MDC没有波形 后来怀疑是FPGA的问题也换了一个FPGA还是故障依旧 后来猜想是不是软件问题 又找了一个好的一样设备把存储芯片换上也是没效果 现在想请教一下大家看看给指导一下哪方面没有考虑到 FPGA型号是5CGTFD7C5F23I7N 存储芯片是EPCQ64A 各个电压该有的都出来了 测量内存的总线脚没有波形 存储芯片的data0到data3都有波形DCLK也有波形NCS是持续低电平 。不知道下步该怎么操作 望大家给指导一下

网友:
还有个问题 这个方案在更换5CGTFD7C5F23I7N时还需不需要重新写程序 还是说更换后设备直接就能运行

网友:
芯片直接更换应该不可以,没有用过FPGA,不过其余MCU等等的形式还是差不多的,应用程序一般都是再芯片里,外部的多是存储数据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仔细查一查电源方面

网友:
先排除硬件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