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 LaunchPad】systick定时器中断测试

楼主:
这篇测试下systick滴答定时器中断测试。

一、硬件部分

使用LED1输出,指示systick中断

电路图部分

二、程序

SDK->dl_systick.h头文件中已经定义有关systick的函数。

在此函数的基础上,设置1ms定时中断,反转LED1输出。

2.1、systick.c

#include "ti_msp_dl_config.h"
#include "systick/systick.h"
#include "led/led.h"

void init_systick(void)
{
	DL_SYSTICK_config(CPUCLK_FREQ/1000);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led1_r_tog();
}

2.2、led.h

#ifndef _LED_H
#define _LED_H

#include <ti/driverlib/driverlib.h>

/* Port definition for Pin Group GPIO_LEDS */
#define GPIO_LEDS_PORT                                                   (GPIOA)

#define GPIO_LEDS_USER_LED1_R_PIN                                 (DL_GPIO_PIN_0)
#define GPIO_LEDS_USER_LED1_R_IOMUX                                (IOMUX_PINCM1)

/* Defines for USER_LED_1: GPIOA.27 with pinCMx 28 on package pin 31 */
#define GPIO_LEDS_USER_LED2_B_PIN                                (DL_GPIO_PIN_27)
#define GPIO_LEDS_USER_LED2_B_IOMUX                               (IOMUX_PINCM28)
/* Defines for USER_LED_2: GPIOA.26 with pinCMx 27 on package pin 30 */
#define GPIO_LEDS_USER_LED2_R_PIN                                (DL_GPIO_PIN_26)
#define GPIO_LEDS_USER_LED2_R_IOMUX                               (IOMUX_PINCM27)
/* Defines for USER_LED_3: GPIOA.13 with pinCMx 14 on package pin 17 */
#define GPIO_LEDS_USER_LED2_G_PIN                                (DL_GPIO_PIN_13)
#define GPIO_LEDS_USER_LED2_G_IOMUX                               (IOMUX_PINCM14)

#define  led1_r_tog()  				(DL_GPIO_togglePins(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LED1_R_PIN))
#define  led1_r_on()					(DL_GPIO_clearPins(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LED1_R_PIN))
#define  led1_r_off()					(DL_GPIO_setPins(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LED1_R_PIN))

#define  led2_r_tog()  				(DL_GPIO_togglePins(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LED2_R_PIN))
#define  led2_r_on()					(DL_GPIO_setPins(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LED2_R_PIN))
#define  led2_r_off()					(DL_GPIO_clearPins(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LED2_R_PIN))

#define  led2_g_tog()  				(DL_GPIO_togglePins(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LED2_G_PIN))
#define  led2_g_on()					(DL_GPIO_setPins(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LED2_G_PIN))
#define  led2_g_off()					(DL_GPIO_clearPins(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LED2_G_PIN))

#define  led2_b_tog()  				(DL_GPIO_togglePins(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LED2_B_PIN))
#define  led2_b_on()					(DL_GPIO_setPins(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LED2_B_PIN))
#define  led2_b_off()					(DL_GPIO_clearPins(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LED2_B_PIN))

void init_led(void);

#endif

2.3、main.c

#include "ti_msp_dl_config.h"
#include "led/led.h"
#include "systick/systick.h"

int main(void)
{
	SYSCFG_DL_init();
	init_systick();
	init_led();

	while (1)
	{
		led2_r_on();
		delay_cycles(32000*100);
		led2_r_off();
		delay_cycles(32000*100);
	}
}

三、运行

3.1、下载程序后,运行结果

3.2、使用示波器测试PA0引脚波形

结果和程序设置的一致,1ms中断输出。

网友:
SDK->dl_systick.h头文件中已经定义有关systick的函数。我找了一下,没有见这个函库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