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NRG1作为主模块连接从模块,如何同时打开从模块的4个UUID?

楼主:
如题,麻烦懂的帮忙看下

网友:
  1. 确保模块和从模块之间的通信接口正常连接,并已正确配置蓝牙协议栈。

  2. 在主模块的初始化代码中,打开主模块的BLE功能,并确保已成功初始化BLE协议栈。

  3. 在初始化BLE协议栈后,使用适当的函数打开从模块的4个UUID。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保模块和从模块之间的通信接口正常连接,并已正确配置蓝牙协议栈。 在主模块的初始化代码 ...

已经可以连接上从设备了,现在就是不知道用哪个函数开启4个UU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