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9使用问题之十二

楼主:
Altium Designer 19使用问题之十二
1.好几个机械层和板框层,这些机械层作用?和板框层区别?

2.Altium Designer 19。同一个工程文件下,增加几个元件在原有的页面下放不下,添加一页原理图,update之后出现报错,元件都是从现有的原理图中复制过来的。出现报
错的原因是?

3.LED管脚在冷库里的名称是A和K,Modify修改的意思,关键是没有更改啥

网友:
现在AD不建议用keepout做板框,高版本的keepout都不能直接在propeties里面改成其他层的元素了,只能改成单层的keepout,keepout就老老实实做keepout。 实际上,任意一个层都能用封闭曲线去定义PCB外形。以前的人喜欢用keepout层做板框,是因为keepout可以限制铺铜不超出PCB板框。但是现在直接用板框间距规则就可以轻松做到这样的效果,没必要用keepout。 建议直接创建一个机械层,然后用来表示板框

网友A:
对于导入PCB报错的问题。我看你的元件好像是从别的软件导过来的,编译一下原理图,看看有没有报错信息,先搞清楚所有Error和warning的原因,然后解决,再来导入才能发现为什么update会产生错误

网友:
每次导入PCB都提示属性修改,但是自己又没改过属性的问题,有可能是属性里面有一些特殊字符,导不进PCB,所以每次把新原理图导入PCB都是重新提示参数会被修改

网友B:
元件都是从现有的原理图中复制过来的,update之后出现报错

复制过来的,不报错才奇怪呢

网友:
Keepout层不是一个标准的PCB层级,其功能类似于限制区域,用于指示在该区域内不能放置某些元件或导线等。因此,它本身并不代表PCB的具体结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于导入PCB报错的问题。我看你的元件好像是从别的软件导过来的,编译一下原理图,看看有没有报错信息,先 ...

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  之前没有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元件都是从现有的原理图中复制过来的,update之后出现报错 复制过来的,不报错才奇怪呢

啥意思  为啥不能复制  都是添加了库和封装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  之前没有报错

你先看原理图编译产生的警告和错误是什么, 导入PCB时的报错先别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