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 LaunchPad】按键输入测试

楼主:
这篇测试下开发板按键输入,通过LED1和LED2绿色指示灯,来指示按键输入变化。

一、硬件电路

开发板上的两个按键分别使用了PA14和PA18端口。

按键的硬件电路图部分如下;

二、程序

2.1、key.c

#include "key/key.h"
#include "led/led.h"

void key_init(void)
{
	DL_GPIO_initDigitalInputFeatures(GPIO_SWITCHES_USER_SWITCH_2_IOMUX,
		 DL_GPIO_INVERSION_DISABLE, DL_GPIO_RESISTOR_PULL_UP,
		 DL_GPIO_HYSTERESIS_DISABLE, DL_GPIO_WAKEUP_DISABLE);

	DL_GPIO_initDigitalInputFeatures(GPIO_SWITCHES_USER_SWITCH_1_IOMUX,
		 DL_GPIO_INVERSION_DISABLE, DL_GPIO_RESISTOR_NONE,
	   DL_GPIO_HYSTERESIS_DISABLE, DL_GPIO_WAKEUP_DISABLE);
}

uint8_t key_scan(uint8_t mode)
{
	static uint8_t key_up = 1;
	static uint8_t sw1_sta=0;
	static uint8_t sw2_sta=1;
	uint8_t keyval = 0;

	if(DL_GPIO_readPins(GPIO_SWITCHES_PORT, GPIO_SWITCHES_USER_SWITCH_1_PIN))
	{
		sw1_sta=1;
	}
	else
	{
		sw1_sta=0;
	}

	if(!DL_GPIO_readPins(GPIO_SWITCHES_PORT, GPIO_SWITCHES_USER_SWITCH_2_PIN))
	{
		sw2_sta=1;
	}
	else
	{
		sw2_sta=0;
	}

	if (mode) key_up = 1;

	if (key_up && ((sw2_sta == 1)||(sw1_sta == 1)))
	{
			delay_cycles(32000*10);
			key_up = 0;

			if (sw1_sta == 1) keyval = SW1_PRES;
			if (sw2_sta == 1) keyval = SW2_PRES;
	}
	else if ((sw1_sta==0) && (sw2_sta==0))
	{
			key_up = 1;
	}

	return keyval;
}

void key_test(void)
{
	uint8_t key;
	key = key_scan(0);

	if (key)
	{
			switch (key)
			{
					case SW1_PRES:
							led1_r_tog();
							break;
					case SW2_PRES:
							led2_g_tog();
							break;
			}
	}
}

2.2、key.h

#ifndef __KEY_H
#define __KEY_H

#include <ti/driverlib/driverlib.h>

#define GPIO_SWITCHES_PORT                                               (GPIOA)

#define GPIO_SWITCHES_USER_SWITCH_1_PIN                         (DL_GPIO_PIN_18)
#define GPIO_SWITCHES_USER_SWITCH_1_IOMUX                        (IOMUX_PINCM19)

#define GPIO_SWITCHES_USER_SWITCH_2_PIN                         (DL_GPIO_PIN_14)
#define GPIO_SWITCHES_USER_SWITCH_2_IOMUX                        (IOMUX_PINCM15)

#define SW1_PRES    1
#define SW2_PRES    2

void key_init(void);
uint8_t key_scan(uint8_t mode);
void key_test(void);

#endif

2.3、main.c

#include "ti_msp_dl_config.h"
#include "led/led.h"
#include "systick/systick.h"
#include "uart/uart.h"
#include "key/key.h"

int main(void)
{
	SYSCFG_DL_init();
	init_systick();
	init_led();
	init_uart(115200);
	key_init();
	printf("mspm0l1306 board test! \r\n");
	while (1)
	{
		key_test();
	}
}

三、运行结果

下载程序后,复位开发板运行

key

网友:
这篇测试下开发板按键输入,通过LED1和LED2绿色指示灯,来指示按键输入变化。

展示了两个按键的输入,与GPIO的应用,很好!

网友:
没直接把外部中断在这里一快测了啊

网友:
我试了一下按键,好象连击好严重,消抖有什么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