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告别贴

楼主:
;;;;;;;;;;;;;;;;;;;;;;;;;;;;;;;;;;;;;;;;;
;       开根号   KAIGH
;;;;;;;;;;;;;;;;;;;;;;;;;;;;;;;;;;;;;;;;;
;入口:   (R5R4R3R2)
;出口:   (R7R6) =?
;使用:   ACC,R1,R2~R7 S4,S5
;位标志: C,F0
;子程序: RLCR76,RLCR52,RLCSR1

KAIGH:
CLR     A
MOV     R7,A
MOV     R6,A
MOV     R1,A
MOV     S4,A
MOV     S5,#10H
KAIGHL1:
ACALL   RLCR76          ;根左移1位
ACALL   RLCR52          ;
ACALL   RLCSR1          ;
ACALL   RLCR52          ;
ACALL   RLCSR1          ;数左移2位
JB      F0,KAIGHL3      ;最末时,F0=1肯定不够减
MOV     A,R1            ;
SETB    C               ;
SUBB    A,R6            ;
MOV     R1,A            ;
MOV     A,S4            ;数-(2*根+1)
SUBB    A,R7            ;
JNC     KAIGHL2         ;够减
MOV     A,R1            ;不够减
SETB    C               ;
ADDC    A,R6            ;
MOV     R1,A            ;恢复R1
SJMP    KAIGHL3
KAIGHL2:
MOV     S4,A            ;减结果给S4
INC     R6
INC     R6
KAIGHL3:
DJNZ    S5,KAIGHL1      ;
RRCR76:
MOV     C,F0            ;
MOV     A,R7            ;
RRC     A               ;
MOV     R7,A            ;
MOV     A,R6            ;
RRC     A               ;
MOV     R6,A            ;
RET

开方的算法,来源於县里初中老师,(耕)耘(老)夫 三个老师很有利:老练、锐利和晓莉

本人第一次看到编程就是那里的机房,可惜名额太少没混进去

开方整数算法类似除法,只不过需要每次移2位再减

附上完整程序,本人拥有100%版权,代码可任意使用,不限教育和商业用途,毕竟用汇编的很少了
51不想再碰了,主要是开发方式和调试效率令人不爽。

想用便宜的也可以用RISC-V内核的

网友:
还以为告别什么嗯

各有各的用途,51还有很广阔的用途

网友A:
汇编现在的学校还教吗,面试闲聊中基本没遇到会的

网友B:
现在学51不都是用C吗,我记得当时我们开发就用的C,当时学汇编用的是飞思卡尔的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学51不都是用C吗,我记得当时我们开发就用的C,当时学汇编用的是飞思卡尔的单片机

当然是连C51一起告别了

当年写51汇编的时候,是因为还没有C

(C51不是C,笔误)Franklin C,是Keil的前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汇编现在的学校还教吗,面试闲聊中基本没遇到会的

会有一些小家电之类的用汇编

因为小小的ROM或FLASH塞不下代码,可能会混合编程吧

汇编编程的时代虽然过去了,但有时候为了优化还是会用的

至少用ARM MCU时候,有个.s,还有些嵌入汇编

网友D:
看来楼主是老工程师了,致敬!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楼主是老工程师了,致敬!

客气了,叫我大雨吧,上有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连C51一起告别了 当年写51汇编的时候,是因为还没有C

那可真是有年头了啊,大佬啊,果然论坛里面大佬多啊

网友:
如果是刚学单片机的玩一下汇编也是可以的。毕竟可以很细致的掌握各种寄存器,RAM,地址寄存器等等。

是不建议用它搞开发了,毕竟现在动不动就是nk的内存,跑个rtos都是经常的事。

这样搞下去估计以后动不动就是nG内存。。。跑定制linux 跑通用linux 。

网友:
问题不是出在了51上,而是出在了汇编上,用C的51也还是可以的,记得上学那会讲的都是汇编,结果毕业设计让用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