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稳电路的不稳定平衡及多谐震荡电路的启动错误

楼主:
先发个视频试试。

flipflop

此电路在 1分18秒 进入正常状态。

网友A:
这个多谐震荡器,一开机就卡死,两管都饱和,

启动错误

这并非不稳定平衡而是缺陷,因这缺陷而致的故障,无法自动解除,只能人为干预或重新开机。

补充内容 (2023-10-29 07:22): 鬼了,我的补充居然会补到楼下去,邪门!

网友:
由于两管是交叉耦合,而且各元件的参数和特性都完全相等 (甚至连电路的布局及走线也对称),所以,不稳定平衡点理应只有一个,

把PTC改为普通电阻,接上可调电压,调较至 集极电位跟那可调电压相等,这个普通电阻的阻值,应该使 这平衡点低于 Vcc/2,才可让管子得以饱和,而这平衡点才会不稳定,当两套这样的电路交叉耦合,就有可能会进入这状态。

补充内容 (2023-10-29 07:11): 因这种缺陷而致的故障,既会随机发生,亦可人为促成,把其中一管的集极持续下拉,就能牵入。

网友:
使用运放的触发器和震荡器,也有它的故障模式,

跟三极管交叉耦合不同,运放的故障模式,是不开通,

跟三极管不同,运放,會有「耗尽型」的吗,我沒听说过,截止,是运放的原初状态,愈是理想的运放,愈难自行启动,对于待机而言是保險而非故障,对启动而言是妨碍但可轻易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多谐震荡器,一开机就卡死,两管都饱和, [localvideo]01d9e2eb330c9b5d14899dd3d1b395e9[/localvid ...

这电路,

蓝紫色部份针对的就是开机卡死现像,

黄褐色部份针对的则是上跳沿钝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多谐震荡器,一开机就卡死,两管都饱和, [localvideo]01d9e2eb330c9b5d14899dd3d1b395e9[/localvid ...

因这种缺陷而致的故障,既会随机发生,亦可人为促成,

方法1,把其中一管的集极对地短接秒钟,应该够了,除非是极低频,

方法2,在集极串个二极管,肖特基或锗的,可增加故障机率,如果是硅则必卡,

方法3,达林顿,未级管的Uce是自已的Ube加前级的饱和压降,这已经略高于两个硅发射结串联的门限电压了,这样的交叉耦合,管子能彻底关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