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 LaunchPad™ 开发套件评测】5 本地使用开发MSPM0L1306项目

楼主:
1. 本地开发就直接启动本地安装的CCS

从起始导航页,选择resource explore加载项目,就如云端引入和加载界面是一样的,不过,遇到了网络代理通讯问题,始终加载不出工程

对应网上可以访问,并且可以用加重的Import按钮直接加载到云端开发环境

重启后,提示需要验证cookie并接受条款。暂时跳过这个方法。

2 . 使用本地安装的sdk加载范例项目,因为sdk已经安装,找到下述位置就可以

不过首先需要安装ARM GCC,从网上更新源

选中对应的版本,

安装后要求重新启动ccs。

这时可以启动导入ccs项目的选项

根据本次的目的加载多个范例

3. 上述范例都可以顺利编译,下载到开发板。那么接下来,就分析一下这些代码是如何组织的。首先是标准的电灯游戏,

#include "ti_msp_dl_config.h"

int main(void)
{
    /* Power on GPIO, initialize pins as digital outputs */
    SYSCFG_DL_init();

    /* Default: LED1 and LED3 ON, LED2 OFF */
    DL_GPIO_clearPins(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LED_2_PIN);
    DL_GPIO_setPins(
        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LED_1_PIN | GPIO_LEDS_USER_LED_3_PIN);
    while (1) {
        /*
         * Call togglePins API to flip the current value of LEDs 1-3. This
         * API causes the corresponding HW bits to be flipped by the GPIO HW
         * without need for additional R-M-W cycles by the processor.
         */

        delay_cycles(10000000);
        DL_GPIO_togglePins(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LED_1_PIN |
                                               GPIO_LEDS_USER_LED_2_PIN |
                                               GPIO_LEDS_USER_LED_3_PIN);
    }
}

这个开发逻辑和其他类似项目基本一致,就是导入开发板设置,选择LED的连接port和pin,使用togglePin这个功能,配合delay_cycles就可以完成。单文件就可以完成。

4. 使用RTOS的开发逻辑,是首先启动硬件环境,然后初始化线程,创建线程,然后启动线程的逻辑。FreeRTOS的配置在单独的程序里。

int main(void)
{
    pthread_t thread;
    pthread_attr_t attrs;
    struct sched_param priParam;
    int retc;

    /* Prepare the hardware to run this demo. */
    prvSetupHardware();

    /* Initialize the attributes structure with default values */
    pthread_attr_init(&attrs);

    /* Set priority, detach state, and stack size attributes */
    priParam.sched_priority = 1;
    retc                    = pthread_attr_setschedparam(&attrs, &priParam);
    retc |= pthread_attr_setdetachstate(&attrs, PTHREAD_CREATE_DETACHED);
    retc |= pthread_attr_setstacksize(&attrs, THREADSTACKSIZE);
    if (retc != 0) {
        /* failed to set attributes */
        while (1) {
        }
    }

    retc = pthread_create(&thread, &attrs, mainThread, NULL);
    if (retc != 0) {
        /* pthread_create() failed */
        while (1) {
        }
    }

    /* Start the FreeRTOS scheduler */
    vTaskStartScheduler();

    return (0);
}

有所不同的是,这个线程中对应uart的硬件初始化也纳入这个线程,本线程内自己包括一个while循环,没有找到线程间通讯的接口

void mainThread(void *arg0)
{
    size_t rdCount = 0;
    size_t wrCount = 0;

    UART_Params_init(&uartParams);
    uartParams.baudRate = CONFIG_UART_BAUD_RATE;
    uart = UART_open(CONFIG_UART_0, &uartParams);
    if (uart == NULL) {
        // UART_open failed
        __BKPT();
    }

    /* Turn on user LED to indicate successful initialization */
    DL_GPIO_clearPins(GPIO_GRP_0_PORT, GPIO_GRP_0_PIN_0_PIN);

    /* Loop forever echoing */
    while (1) {
        UART_read(uart, gBuffer, CONFIG_UART_BUFFER_LENGTH, &rdCount);
        UART_write(uart, gBuffer, CONFIG_UART_BUFFER_LENGTH, &wrCount);
    }
}

但是完成这个简单任务应该没有问题。

5. 相对大一些的项目,需要多个外设协同的,这里分析一下板载出厂项目的代码。这个是用case-switch选择函数实现,然后各个任务使用硬流程和中断组合实现。

int main(void)
{
    /*
     * Initialize peripherals used in the overall out of box i.e. UART and
     * switch to change between examples
     */
    HAL_System_Init();

    /* Initialize GUI layer */
    GUI_Init();
    GUI_InitRxCmd(&gGUI_RXCommands[0],
        (sizeof(gGUI_RXCommands) / sizeof(gGUI_RXCommands[0])));

    while (1) {
        /* The particular demo mode can be changed by GUI or switch */
        switch (gDemoMode) {
            case BLINK_LED_MODE:
                blink_led_runExample();

                break;
            case LIGHTSENSOR_MODE:
                lightsensor_runExample();

                break;
            case THERMISTOR_MODE:
                thermistor_runExample();

                break;
            case IDLE:
                /* LED1 toggles every 500ms in IDLE mode */
                DL_GPIO_togglePins(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LED_1_PIN);

                delay_cycles(1600000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以传感器读取这个任务为例

oid thermistor_runExample(void)
{
    uint16_t celcius_reading = 0;
    uint16_t initial_reading = 0;
    bool first_reading       = true;

    setupExample();

    while (gDemoMode == THERMISTOR_MODE) {
        while (gCheckThermistor == false && gDemoMode == THERMISTOR_MODE) {
            __WFE();
        }

        celcius_reading =
            (uint32_t) thermistor_calc_temperature(gThermistorADCResult);

        if (first_reading) {
            initial_reading = celcius_reading;
            first_reading   = false;
        }

        GUIComm_sendUInt32("thADC", STR_LEN_FIVE, celcius_reading);

        /*
         * Change in LEDs is based on current sample compared to previous sample
         *
         * If the new sample is warmer than 2* from initial temp, turn LED red
         * If the new sample is colder than 2* from initial temp, turn LED blue
         * Else, keep LED green
         */

        if (celcius_reading - 64 > initial_reading) {
            DL_GPIO_clearPins(
                GPIO_RGB_PORT, (GPIO_RGB_GREEN_PIN | GPIO_RGB_BLUE_PIN));
            DL_GPIO_setPins(GPIO_RGB_PORT, GPIO_RGB_RED_PIN);
        } else if (celcius_reading < initial_reading - 64) {
            DL_GPIO_clearPins(
                GPIO_RGB_PORT, (GPIO_RGB_RED_PIN | GPIO_RGB_BLUE_PIN));
            DL_GPIO_setPins(GPIO_RGB_PORT, GPIO_RGB_BLUE_PIN);
        } else {
            DL_GPIO_clearPins(
                GPIO_RGB_PORT, (GPIO_RGB_RED_PIN | GPIO_RGB_BLUE_PIN));
            DL_GPIO_setPins(GPIO_RGB_PORT, GPIO_RGB_GREEN_PIN);
        }

        gCheckThermistor = false;
    }

    cleanupExample();
}

完全是单线程实现。

6 小结

基于MSPM0L1306的开发,受到内存和性能的制约,因此需要注意编程效率和编译后大小。这里,提供了两种开发的思路,可以用线程进行并行开发也可以单线程流水执行,具体研究这些范例代码就可以更深刻认识,在后面的开发边学边干。

网友A:
3K的内存,玩RTOS还是有点紧张呀,你看下内存占用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3K的内存,玩RTOS还是有点紧张呀,你看下内存占用怎么样?

有空试一下,能下载并跑起来就没有问题。应该是压缩后的freeRTOS,没有控制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