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用于电池防反接的方案比较

楼主:
看了一篇介绍mos管用在电池防反接电路中,大家看看哪个方案更好?
1.方案1中当mos导通后,寄生二极管会不会被短路?

2.方案2我认为也可以,缺点是当负载采用外接电源和电池同时供电时,可能存在对外接电源对电池的充电。

大家方便给指点指点,采用哪个较好。

网友A:
【看了一篇介绍mos管用在电池防反接电路中,大家看看哪个方案更好?】

第二个电路根本不能使用,因其没有防反接功能。电池反接时,功率MOS管体内二极管成为正向,将会导通,无法保护负载。

网友:
没啥区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篇介绍mos管用在电池防反接电路中,大家看看哪个方案更好?】 第二个电路根本不能使用,因其没 ...

一语点醒梦中人

网友B:
第一种方案我用过没有事的,第二种方案不可行大佬说过了,还有一种是使用NMOS方案,只是将其加入电源负极。

网友C:
方案1:当MOS管导通时,寄生二极管确实可能会被短路。这意味着,当电池处于反接状态时,即电池的正极和负极接反,电流可以通过寄生二极管导通,可能会造成电池短路。因此,方案1在保护电池防止反接的同时,需要进一步考虑如何防止短路问题的产生。

网友:
方案2,使用了电源选择电路,通过切换外接电源和电池的供电来源。这样,当外接电源提供电力时,电池能够被隔离,避免对电池的充电或逆向放电。这个方案相对较为简单,但需要注意切换电源的时机和可靠性。

网友:
下图是错的,根本不是什么“两个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方案我用过没有事的,第二种方案不可行大佬说过了,还有一种是使用NMOS方案,只是将其加入电源负极。 ...

可否贴个NMOS方案,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方案1:当MOS管导通时,寄生二极管确实可能会被短路。这意味着,当电池处于反接状态时,即电池的正极和负极 ...

 你好!没看明白你说的“电池正负极如果接反,电流可以通过寄生二极管导通,可能会造成电池短路‘没有看明白,可否稍微详细的说下?感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