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阳SVA1032X网络分析仪&频谱仪测试压电陶瓷换能器

楼主:
鼎阳SVA1032X网络分析仪&频谱仪测试压电陶瓷换能器

测试压电陶瓷换能器,从测试图来开有谐振(波谷)和反谐振(波峰)两个点,反谐振阻抗是谐振阻抗10倍以上,请问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从图像上看,反谐振阻抗是谐振阻抗10倍以上

说说楼主是怎么这么判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图像上看,反谐振阻抗是谐振阻抗10倍以上 说说楼主是怎么这么判断的?

你好唐总  就是纵坐标

网友B:
纵坐标是S11的参数,如果想看阻抗应该切换到史密斯圆图吧。

我也是刚开始接触VNA,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纵坐标是S11的参数,如果想看阻抗应该切换到史密斯圆图吧。 我也是刚开始接触VNA,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S11是啥  我这不是瞎编的  是问的F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