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 LaunchPad】 4 用MDK环境点灯

楼主:
                            【MSPM0L1306 LaunchPad】 4 用MDK环境点灯

【MSPM0L1306 LaunchPad】 1 开箱+环境搭建+点灯

【MSPM0L1306 LaunchPad】 2 GUI Composer GUI 玩板子

【MSPM0L1306 LaunchPad】 3 Ti云开发环境之后

MDK一直大家还是比较能接受的,毕竟用得多了。

1,下载mspm0_sdk_1_20_00_05解压

2,打开一个gpio的keil项目

3,升级(1)或(2)安装包 昨天是安装了(1)就可以了,今天把(2)升级了一下 (1)上面的1.2.0版本一直升级不了。不管了。安装包安装了后左边MSPM0L1306就不是灰色的了。

4,调试器设置一下

5,build 运行就可以看到灯闪亮了。

网友A:
作者你好,我也是用的Keil配置好了环境,但是在下载程序的时候,可以找到XDS110 with CMSIS-DAP,但就是找不到芯片,搞不清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者你好,我也是用的Keil配置好了环境,但是在下载程序的时候,可以找到XDS110 with CMSIS-DAP,但就是找 ...

按理讲按照配置都好就可以找到,是官方开发板 吗 如果是你多看一下对照 操作,看哪里不对?还是自己焊接的芯片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