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断电时的放屁声怎么消除

楼主:
我有两套桌面音响,每次我出门的时候习惯性的拉下电闸,然后这些音响都会有“噗噗”的声音,而且不小。 这个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我的都是最屌丝的音响,如果是高档的音响还会有这种问题吗?

网友:
如果是高档的音响还会有这种问题吗?主要是电磁线圈的动作不干净利落的原因吧,延时太长,导致尾音?

网友A:
加个磁环试试?我记得吱吱吱那种电流麦加个磁环会好

网友B:
电源滤波电容容量小了,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网友:
MUTE电路没有考虑硬断电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磁环试试?我记得吱吱吱那种电流麦加个磁环会好

共模电感吗, 那个高频杂音应该是电容爆了,现在已经换货回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滤波电容容量小了,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掉电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声音呢

网友D:
我的桌面音响也是在关闭电源时,都会有“噗噗”的声音,而且不受音量大小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声音呢

【掉电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声音呢】

上电时也会造成这样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声音呢

【掉电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声音呢】

如果你的音响使用的是单电源,那么掉电时与扬声器串联的电解电容要放电,这个放电电流就会造成这样的声音。

如果你的音响使用的是双电源,正负电源掉电的速度不可能一样快,正负电源掉电速度的差异就会造成这样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掉电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声音呢】 上电时也会造成这样的声音。

上电好像没有,或者很不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掉电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声音呢】 如果你的音响使用的是单电源,那么掉电时与扬声器串联的电解电容要 ...

最神奇的是,直接拉电闸或者直接按音响电源开关断电都会有声音,但是按排插的开关来断电就听不到这种声音了

网友:
直接拉电闸或者直接按音响电源开关断电都会有声音。把电路图发上来看看,才好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磁环试试?我记得吱吱吱那种电流麦加个磁环会好

这个办法主要是将磁环加到哪里,加到电源上应该不会有啥作用,加到扬声器电路那么会影响音响工作。加入到信号输入也会影响音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桌面音响也是在关闭电源时,都会有“噗噗”的声音,而且不受音量大小控制。

可能是由于电路中的电容器经过了放电过程所引起的。

网友:
当电源突然中断时,音响中的电容器会在短时间内释放残余电能,导致电流突然流过扬声器,产生声音。

网友:
这是电路设计决定的,想避免需要增加不少成本。一般来说,传统AB类放大器容易产生开关机噪声,而且本身难以避免,通过电路设计虽可以降低,但不能根除。早期高端音响都是通过断开扬声器回路来避免,成本很高。现在流行的D类放大器反而不会,如果出现则是前级电路设计的问题,不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