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在Linux SBC上控制GPIO的Python模块: lgpio

楼主:
lgpio是一个用于Linux单板计算机(SBC)的模块,它允许控制通用输入输出(GPIO)。它带有C和Python绑定,可通过PyPI进行安装 -- abyz.me.uk。

功能

  • 单独和分组读写GPIO
  • 软件定时PWM和波形
  • GPIO回调
  • GPIO警报的管道通知
  • I2C
  • SPI
  • 器串行链接

网友:
我印象里单板使用Linux的话,所有IO口都是由Linux控制的吧,这个和直接调用系统控制有啥区别啊,更快吗

网友A:
谢谢分享,py开发起来太方便了,我们现在也在尝试引入p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py开发起来太方便了,我们现在也在尝试引入py

虽说运行效率偏低,但开发的整体效率其实是比传统方式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虽说运行效率偏低,但开发的整体效率其实是比传统方式高的。

运行效率在开发效率面前,可以通过钱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行效率在开发效率面前,可以通过钱来解决

在硬件资源和性能过剩的时候,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