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段将16进制整数转换为压缩BCD码的代码的算法原理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huo_hu   @吾妻思萌   参与回复

以下是一个将16位  16进制 整数 R4 R3 转成 3字节 压缩BCD码的程序代码,请帮忙分析一下 其算法原理,尤其是红色部分代码的原理,谢谢大家。

;;;;;;;;;;;输入  R4 R3 ,R4为 16进制整数的高字节 R3为 16进制整数的低字节

;;;;;;;;;;;输出  RR1  RR2  RR3  依次为转换后的 压缩BCD码的 高中低3字节

B2_BCD:

      CLR      C

      MOV    R7 , #16

      MOV    RR1 , #00H

      MOV    RR2 , #00H

      MOV    RR3 , #00H

LOOP16:

      MOV    A , R3;;;

      RLC     A

      MOV    R3 , A

      MOV    A , R4

      RLC     A

      MOV    R4 , A

      MOV    A , RR3

      RLC     A

      MOV    RR3 , A

      MOV    A , RR2

      RLC     A

      MOV    RR2 , A

      MOV    A , RR1

      RLC     A

      MOV    RR1 , A

      DJNZ    R7 , ADJDEC

      ;

      RET

ADJDEC:

      MOV   R0 , #RR3

      LCALL  ADJBCD

      MOV   R0 , #RR2

      LCALL  ADJBCD

      MOV   R0 , #RR1

      LCALL  ADJBCD

      LJMP   LOOP16

ADJBCD:

      MOV    A , #03H

      ADD    A , @R0

      JNB     ACC.3 , XLOO1

      MOV   @R0 , A

XLOO1:

      MOV    A , #30H

      ADD    A , @R0

      JNB      ACC.7 , XLOO2

      MOV    @R0 , A

XLOO2:

      RET

网友:
0xa8 ==>1010 1000 转换 168

每四位大于4就调整(低4位)+0x3     (高四位) +0x30  可以用第四位和最高位判断
0000 0000 0000         1010 1000
移位
0000 0000 0001         0101 000
不要调整
移位
0000 0000 0010         1010 00
不要调整
移位
0000 0000 0101         0100 0
调整 +0011
0000 0000 1000         0100 0
移位
0000 0001 0000        1000
不要调整
移位
0000 0010 0001        000
移位
0000 0100 0010        00
移位
0000 1000 0100       0
调整 +110000
0000 1011 0100
移位
0001 0110 1000

这个是8为hex转bcd 16位可以相应移位16次,寄存器扩大

算法原理
        这个算法应用了逐步移位的方式:
        第一步:添加一个24位的移位寄存器用作移位寄存
         第二步:二进数逐步左移
        将需要转换的十进制数以二进制形式逐步左移。
        第三步:大四加三
        每左移一位,就要让BCD位去和4比较,如果大于4就加上3,如果不大于就继续左移,然后继续和4比较。
        第四步:进数全部移完,得到结果。

网友:
damiaa 发表于 2023-10-14 20:58     0xa8 ==>1010 1000 转换 168 每四位大于4就调整(低4位)+0x3    &nb ...

真心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心感谢。非常感谢。

谢谢 楼主这段时间进步了。

网友:
damiaa 发表于 2023-10-14 20:58     0xa8 ==>1010 1000 转换 168 每四位大于4就调整(低4位)+0x3    &nb ...

谢谢。为什么大于4就加上3,这个算法的原理是什么,有没有相关的资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为什么大于4就加上3,这个算法的原理是什么,有没有相关的资料谢谢

这个算法也是有人发现的吧。具体也不是很了解这个算法的来由。

你可以用一些数据试一下。这样可以充分理解,直接先用8位的去试。

16位的也可以试一试。体验后就理解了。

网友:
关于bcd的还一个加法

用da指令处理的。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
ADJBCD子程序通过逐步增加0x03和0x30,并根据条件判断是否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实现了对BCD码的调整。这样就完成了对每一位BCD码的处理,并返回调整后的BCD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