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流电路原理

楼主:
大家好!

想请教下如下图中电源中的均流原理是怎样的?麻烦尽量详细些,谢谢了!

网友:
这是均流电流后JL信号的输出部分。

网友A:
【想请教下如下图中电源中的均流原理是怎样的?】

均流?谁和谁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下如下图中电源中的均流原理是怎样的?】 均流?谁和谁均?

说是8台这样同样的电源并机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是8台这样同样的电源并机使用

【说是8台这样同样的电源并机使用】

恕我眼拙,没看出来这是电源。

网友C:
这个电路的意思,应该是均流电流的放大取样输出电路。从输入端看,应该是母线电流取样,然后放大后控制JL电路调整输出电流,I_share是监测电流大小的。

网友:
均流控制么,看看有没有电流共享电阻,反馈调节,控制器协调就知道了

网友:
做的有些复杂,而且可能还有些问题。

1. 54V的电源,均流调节量8V-30A确实很大,电源跌落不满足要求。

2. 均流环的输出一般是用来调整电压环给定实现模块均流的,你的好像直接作用在电压环输出的,不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的意思,应该是均流电流的放大取样输出电路。从输入端看,应该是母线电流取样,然后放大后控制JL电 ...

你好!是的,这个IS_54V是输出电流取样,取样电阻是1毫欧,如果电流是30A,则IS_54V此处的电压差不多就是0.03V,然后在这里进行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的意思,应该是均流电流的放大取样输出电路。从输入端看,应该是母线电流取样,然后放大后控制JL电 ...

你好!可否麻烦你再讲得详细些?IC6应该是对电流取样转换成对应的电压后的放大,请问下IC20-A, IC20-B, IC8-A, IC8-B在这个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谢谢了!

网友:
另外还想请教下:JL信号在图2中的作用是什么 ?

网友:
当OP8-B导通后,OP8-A导通(它连接UCC28220D的反馈引脚)到地,图2中的JL信号和VREF2连接在一起(VREF2为2.5V),似乎是和54V输出电压进行比较,是不是IC27-B的7脚输出低电平,OP8-B就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