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铁们推荐一款双核MCU

楼主:
老铁们推荐一款双核MCU,带USB功能,价格控制在100左右。国产的和国外的都可以。

网友A:
主要看啥用途,MCU中端 STM32H74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啥用途,MCU中端 STM32H743

一个核用来做实时图像传输,另一个核做指令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核用来做实时图像传输,另一个核做指令控制。

我也推荐该系列mcu,主要是软件栈比较齐全

网友:
实时图像传输?  多大的图像?? 速率要求到多少???

网友:
STM32F103C8T6,GD32F103系列,NXP LPC43xx系列

网友:
ti 官网一搜 参数性能确定好 去淘宝买一个,要是批量采购就得找供应商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