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2期】任务3:控制WS2812B

楼主:
【得捷电子Follow me第2期】任务3:控制WS2812B

本文会涉及通用的编程思维,十分推荐一个学习网站——菜鸟教程

import 的库如下

import board
import neopixel
import digitalio
import time

neopixel是一个外置库,是用来控制WS2812B

按键基础配置

# 按键基础配置
button = digitalio.DigitalInOut(board.BUTTON)
button.switch_to_input(pull=digitalio.Pull.UP)

板子上的按键是按下为低电平,所以要加上上拉电阻

WS2812B基础配置

# WS2812B 电源控制
power = digitalio.DigitalInOut(board.NEOPIXEL_POWER)
power.direction = digitalio.Direction.OUTPUT
power.value = True

# WS2812B设置
pixel = neopixel.NeoPixel(board.NEOPIXEL, 1)
# 亮度
pixel.brightness = 0.5

首先,我们需要将WS2812B引脚置为高电平

neopixel.NeoPixel(board.NEOPIXEL, 1)  board.NEOPIXEL为WS2812B的控制引脚,后者为WS2812B的数量

颜色控制函数

def WS2812B(color):
    pixel.fill(((color&0x0000FF),(color&0x00FF00)>>8,(color&0xFF0000)>>16))

这里我定义了一个函数

pixel.fill()函数可以控制颜色,传递的参数为元组(不了解的可以去菜鸟教程);元组的元素有三个,分别为:R,G,B

那么我们这函数用途就很明显了,是想用一个十六进制数来控制WS2812B的颜色

主循环

color=0x0000FF
flag=False

while True:
    if  button.value==False:
        if flag==False:
            flag=True
            WS2812B(color=color)
            if color==0xFF0000:
                color=0X0000FF
            else :
                color<<=8
    elif button.value==True:
        flag=False

这里定义了一个color,flag来存储我们的WS2812B颜色数据和按键标志位

按键按下,color左移8位,color在0x0000FF,0x00FF00,0xFF0000之间循环

flag的用途为按键标志位,可以使我们按键按下时程序只执行一次

完整代码

import board
import neopixel
import digitalio
import time

# 按键基础配置
button = digitalio.DigitalInOut(board.BUTTON)
button.switch_to_input(pull=digitalio.Pull.UP)

# WS2812B 电源控制
power = digitalio.DigitalInOut(board.NEOPIXEL_POWER)
power.direction = digitalio.Direction.OUTPUT
power.value = True

# WS2812B设置
pixel = neopixel.NeoPixel(board.NEOPIXEL, 1)
# 亮度
pixel.brightness = 0.5

def WS2812B(color):
    pixel.fill(((color&0x0000FF),(color&0x00FF00)>>8,(color&0xFF0000)>>16))

color=0x0000FF
flag=False

while True:
    if  button.value==False:
        if flag==False:
            flag=True
            WS2812B(color=color)
            if color==0xFF0000:
                color=0X0000FF
            else :
                color<<=8
    elif button.value==True:
        flag=False

网友:
控制颜色的这个pixel.fill()函数比较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