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 LaunchPad】下载了低功耗例程后,再次下载无法下。

楼主:
我下载低啦耗的例程后,再次下载后就提示与芯片通讯失败:

dap_link是可以识别到开发板的:

下载设置也是对的。

大家有遇到这个情况吗?如何解决。

网友:
遇到过。重新配一下这个就没事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我改成0x800,也是一样的报错。比较郁闷了。我在21ic也看有个人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A:
解决方法为,下载CCS,然后烧录软件就可以了。看来keil对msp的支持做得不是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方法为,下载CCS,然后烧录软件就可以了。看来keil对msp的支持做得不是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