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 LaunchPad】 6 热敏电阻实验

楼主:
                            【MSPM0L1306 LaunchPad】 6 热敏电阻实验

【MSPM0L1306 LaunchPad】 1 开箱+环境搭建+点灯

【MSPM0L1306 LaunchPad】 2 GUI Composer GUI 玩板子

【MSPM0L1306 LaunchPad】 3 Ti云开发环境

【MSPM0L1306 LaunchPad】 4 用MDK环境点灯

【MSPM0L1306 LaunchPad】 5用ccs theia 环境点灯之后

温度传感器实验Ti是有例程的,我们就来跑一跑试一试吧。

1,打开ccs 我们从Ti Resource Explorer 中查找到temp_sense_thermistor这个例子。

2,我们从Getting Started的Import Project导入项目吧

3,从sysconfig进入看 看配置和我们的板子的配置是否一样。应该没事。

4,编译

5,运行调试

6,根据代码验证结果,应该是热了就红灯,其他时候有绿灯和蓝灯

热吹风后

恢复

实验就这样。

网友A:
看到了楼主的热风枪好高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楼主的热风枪好高级,,,

热风枪在哪里?

网友B:
判断温度是多少?程序中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楼主的热风枪好高级,,,

热吹风  不是热风枪 是吹头发的吹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判断温度是多少?程序中没看到

有,就是判断一个值后就点灯。6 后面的第二个图片中。开始是绿色 吹一下变红色。停止吹后稍微一段时间后变蓝色。

网友C:
我直接吹一口仙气他就灯亮了。或者用手摸一摸就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吹一口仙气他就灯亮了。或者用手摸一摸就亮。

  热吹风免了。

网友:
我整个了一个OLED温度计,感觉转换下来,温度差别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