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STM32MP135】CANFD通讯测试

楼主:
米尔STM32MP135开发板集成了CAN FD外设,本次测试CAN FD测试。ST公司已经把CAN FD的linux驱动内置了,所以不需要重新编写驱动。本次的测试还是用到FPB-RA6E2的板子,板子上集成了CAN FD外设,但是没有收发转换芯片,使用的是外置的NXP TJA1043模块。

连接的甚至如下:

米尔STM32MP135:接口的CAN FD设置,这里有个坑:米尔的资料中没有发现任何的J19接口的描述,这里使用原理图的资料。

FPB-RA6E2的接口使用的是P401和P402引脚和CAN lite stack设置。RA6E2的程序参考can_fd_ek_ra6e2_ep项目。

这里主要描述STM32MP135的设置方法,不重点描述RA6E2

STM32MP135开发板设置,

ssh root@192.168.1.105 连接到开发板。

使用ifconfig命令发现没有CAN FD设备

ifconfig can0 down

使用关闭can0设备,准备使用can0设备

ip link set can0 up type can bitrate 500000 sample-point 0.75 dbitrate 4000000 dsample-point 0.8 fd on

使用ip link set命令设置can0设备,这个参数主要是通讯速率和采样容差

ifconfig can0 up

启动设备完成设置

设备设置完成后可以发现系统里已经有了can0的设备。

cansend can0 100#11.22.33.44

发送数据到100地址数据。

这时使用调试模式启动RA6E2 CAN FD程序。

的数据接收程序中断已经进入了。证明数据已经收到。

网友:
板子集成了CAN FD外设,没有设计收发转换芯片,通讯测试是有点小麻烦

网友:
这个板子上的lcd占用了大部分的引脚,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设计,还有就是J19的接口没有描述资料,而且还是接线端子设计很是麻烦。

网友A:
CANFD相比CAN应用越来越普及了,感觉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NFD相比CAN应用越来越普及了,感觉分享!

CAN FD和CAN的兼容性只是单一兼容,不能混合速率组网,这个比较可惜不能象也太网一样。不过can FD的速率空间还在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