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 LaunchPad】 7 UART基本实验(1)

楼主:
          【MSPM0L1306 LaunchPad】 7 UART基本实验(1)

【MSPM0L1306 LaunchPad】 1 开箱+环境搭建+点灯

【MSPM0L1306 LaunchPad】 2 GUI Composer GUI 玩板子

【MSPM0L1306 LaunchPad】 3 Ti云开发环境

【MSPM0L1306 LaunchPad】 4 用MDK环境点灯

【MSPM0L1306 LaunchPad】 5用ccs theia 环境点灯

【MSPM0L1306 LaunchPad】 6 温度传感器实验之后

UART实验Ti是有例程的,我们就来一个跑一跑试一试吧。

1,打开ccs 我们从Project Wizard中查找到Uart_extened_mainchester_echo这个例子。

生成项目如下:

2,从sysconfig进入看 看配置和我们的板子的配置是否一样。

下面框框里的两个勾去掉,否则显示的数据我们看不明白。哈哈 扩展功能。

再看看IO口,串口号,波特率

3,编译

4,运行调试

这代码的意思是波特率9600 n 8 1

串口收四个数据然后发出来,led反一下,延时,重复不断

5,设置串口调试工具,波特率9600 n 8 1

发四个数据,收四个,看是不是一样,看led是否toggle。

实验就这样。

网友A:
UART实验Ti是有例程自带的协议吗?没试着修改一下用串口控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UART实验Ti是有例程自带的协议吗?没试着修改一下用串口控制一下

是的,自带的例子,有个地发配置有修改,否则看到的数据是不对的。用pc串口控制的。你可以看一下视频。

里面有uart的收和发,和点灯。uart连接到了xs110调试器的应用串口。

有需要还可以改成任意的串口应用。

网友B:
这么晚还是做测试,版主大大,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晚还是做测试,版主大大,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本来还早的,就sysconfig配置Extend Configuration那两个勾耽误了些时间。

去掉了才看到数据正常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还早的,就sysconfig配置Extend Configuration那两个勾耽误了些时间。 去掉了才看到数据正常显 ...

辛苦辛苦啦,我也准备学习一上i2c,看了好久的例程,还不知道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