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铁杯第三届RISC-V应用创新大赛】2. 更新系统

楼主:
前言

本来不打算更新系统,直接使用的,但是默认的系统软件源似乎有点问题,VNC和opencv都下载不了,所以打算更新系统试一下,下面是更新步骤。

1 准备工作

烧录镜像的方法可以参考官方文档:https://wiki.sipeed.com/hardware/zh/lichee/th1520/lpi4a/4_burn_image.html#%E5%90%AF%E5%8A%A8%E6%9C%BA%E5%88%B6

官方文档详细说明了如何更新镜像。

镜像下载地址:https://wiki.sipeed.com/hardware/zh/lichee/th1520/lpi4a/3_images.html#Sipeed%E5%AE%98%E6%96%B9%E9%95%9C%E5%83%8F

如果百度云会员的话,下载速度很感人,我下载了一下午才下载好。

需要下载如下两个文件,都在文件中:

  • 下载烧录工具:burn_tool
  • 下载镜像:LPI4A_20230920.zip(截止2023/10/15日最新)

2 烧录镜像

2.1 烧录镜像

我所使用的电脑为win10系统,按照官方教程提供的步骤一步一步完成即可。

  1. 按照教程步骤先“禁用驱动程序强制签名”
  2. 然后将下载的镜像文件解压,存放到工具目录下,如下:
  1. 进入windows文件夹,选中文件 burn_lpi4a.bat右键单击选择编辑,更改镜像文件以及 fastboot.exe文件路径,都需要更改,如下:
  1. 双击 burn_lpi4a.bat运行,可以看到自动开始下载

3 新系统启动

直接断电上电即可,第一次上电可以连接HDMI屏幕或者串口(需要支持1.8V)可以查看打印信息。

此处感谢EEWORLD向平头哥申请的串口调试助手

下面是更新系统之后的串口打印结果:

到此,系统更新结束。连接了HDMI屏幕,也能够正常开机并进入桌面,说明更新成功,更新后的桌面和默认系统桌面还是有些区别的。期望新的系统能解决不能获取到opencv源的问题。

更新后的系统似乎更加流畅了,哈哈

网友A:
桌面和默认系统桌面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桌面和默认系统桌面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呢

第一感觉就是桌面背景图片换了,布局那些好像没什么差别,然后就是感觉没有默认桌面那么卡了

网友B:
厉害了,更新系统太麻烦了,所以我一直是默认系统,默认的实在用不了了,那就直接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更新系统太麻烦了,所以我一直是默认系统,默认的实在用不了了,那就直接换板子。。。。

这板子还好,更新起来还是挺简单的,就是下载镜像废了点时间,百度云没有会员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