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FreeRTOS系统的usb命令使用方法

楼主(2023-10-16):
一些FreeRTOS系统的usb命令使用方法
在全志R128开发过程中总结一些RTOS系统的usb命令使用方法,以下命令在所有RTOS平台(MELIS/FREERTOS)都可以使用 通过menuconfig打开usb模块功能 RTOS通过usb命令集成了测试用例。通过如下命令即可显示支持的功能: ``` //输入如下命令 msh />usb Usage: usb hci {-i|-r} [
] usb udc {-i|-r} [
] usb phy_range {-s|-g} {
} [
] usb ed_test {
} {
} usb debug {
} usb uvc_test - - - - - - - - - - - - - - - - - - - - - Meaning: -i:insmod, -r:rmmod, -s:set, -g:get port : [0-0],port number phyrange : [0x0-0x1f],phy range status : [0-disable,1-enable],hci debug status type : [test_j_state/test_k_state/test_se0_nak/test_pack]--hci & otg [test_not_operating/test_force_enable/test_mask]--hci only ==>> More information refer to spec <<== ``` ## **HCI功能测试** 命令形式:`usb hci {-i|-r} [
]` * 加载hci驱动(以USB1为例) ``` usb hci -i 1 ``` * 卸载hci驱动(以USB1为例) ``` usb hci -r 1 ``` ## **UDC功能测试** 命令形式:`usb udc {-i|-r} [
]` * 加载udc驱动(以USB0为例) ``` usb udc -i 0 ``` * 卸载udc驱动(以USB0为例) ``` usb udc -r 0 ``` ## **UVC功能测试** 命令形式:`usb uvc_test` * 启动uvs功能测试 ``` usb uvc_test ``` ## **phy range参数调整** 命令形式:`usb phy_range {-s|-g} {
} [
]` * 读取phy range参数(以USB0为例) ``` usb phy_range -g 0 … OTG0 phy range phy_range = 0xa07, details: bit[12] = 0x0, mode iref-1 vref-0 bit[11:9] = 0x5, rise time(all usb) bit[8:6] = 0x0, rise time(current usb) bit[5:4] = 0x0, pre-emphasis bit[3:0] = 0x7, resistance ``` USB0较为特殊,host和device的参数是分开调整的,注意打印,例如上述例子中,“OTG0 phy range”表示目前处于device模式,显示的是device端的phy range。 phy_range就是目前的值,调整参数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整,具体含义参考上面打印中的提示。 * 设置phy range参数(以USB0为例) ``` usb phy_range -s 0 0xa08 … OTG0 phy range phy_range config in vref mode success! ``` 同理,“OTG0 phy range”表示目前处于device模式,设置的是device端的phy range。 ##**ed test测试模式设置** 命令形式:`usb ed_test {
} {
}` * 设置ed_test测试模式(以USB1为例) ``` usb ed_test 1 test_j_state ``` ## **usb debug功能启停** 命令形式:`usb debug {
}` * 打开debug模式 ``` usb debug 1 ``` * 关闭debug模式 ``` usb debug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