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冉PY32F002B系列单片机的开关总中断和获取总中断状态的函数是哪些?

楼主:
有没有大佬知道普冉PY32F002B系列单片机的开关总中断和获取总中断状态的函数是哪些?

网友A:
CMSIS,你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SIS,你了解一下

看了,但是还是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啊

网友:
  1. 开关总中断:
    a. 打开总中断:__enable_irq() 或 __asm__ ("sei")
    b. 关闭总中断:__disable_irq() 或 __asm__ ("cli")

  2. 获取总中断状态:
    a. 获取总中断状态并判断是否开启:__get_interrupt_state() 或 __asm__ ("sei")

    • 返回值为 1 表示总中断已经开启
    • 返回值为 0 表示总中断已经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