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短时间内功率超过额定功率有没有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这是某款笔记本电脑的掉电泄放电路, 电阻额定功率都是1/10W, 电阻100欧, 给5V电源泄放的时候瞬间功率是5^2/100 = 0.25W, 超过额定功率。

网友:
【这是某款笔记本电脑的掉电泄放电路】

掉电泄放这么短的时间,虽然超过0.1W,也没有问题。毕竟绝大部分时间内电阻上功率为零。

网友A:
电阻标称的功率即额定功率的定义是指在测试环境下(有特定的环境温度和电阻与环境间的热阻)通电电阻的最高温升不超过电阻材料的长期耐受极限。如此可知,决定电阻功率极限的主因是温度,而温度由电阻实际耗散功率的积分决定,所以电阻的瞬态功率承受能力会远大于额定功率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阻标称的功率即额定功率的定义是指在测试环境下(有特定的环境温度和电阻与环境间的热阻)通电电阻的最高 ...

比如是超过额定功率并且持续2秒才会烧毁, 但现实情况下每次只超过额定功率持续1秒,并且时间间隔很长,这样会缩短电阻在正常功率下的工作寿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是超过额定功率并且持续2秒才会烧毁, 但现实情况下每次只超过额定功率持续1秒,并且时间间隔很长, ...

前帖都说了是温升决定的,只要电阻不过温就没事。

网友:
当然,你要较真的话,瞬态功率极限也是有上限的,那就是材料对瞬态应力冲击的耐受能力。

网友C:
电阻本身就可以过载使用,这个是贴片的过载参数,以前用插装的线绕电阻过载更厉害,允许3倍功率10s.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本身就可以过载使用,这个是贴片的过载参数,以前用插装的线绕电阻过载更厉害,允许3倍功率10s. ...

嗯,短时间的

网友:
电阻的瞬态功率承受能力会远大于额定功率值,当泄放电阻用,不必担心。

网友:
一下没事的,毕竟要对时间积分

网友:
电阻的瞬态功率承受能力都是很高的,额定功率值一般时可以长时间可承受的能力

网友:
电阻器的额定功率是指能够持续耗散的功率,超过额定功率可能会导致电阻器过热,甚至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