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TCP转Profibus-DP从站网关把modbus的数据传到300plc上的应用方法

楼主:
ModbusTCP转Profibus-DP从站网关把modbus的数据传到300plc上的应用方法

远创智控YC-DPS-TCP,让Profibus和ModbusTcp总线之间的通讯协议转换更简单。
远创智控YC-DPS-TCP 是一种将Profibus和ModbusTcp总线连接的通讯协议转换设备。这个设备非常符合ModbusTcp协议的设备,比如各种仪表、传感器、交换机等,它们可以通过YC-DPS-TCP网关和Profibus总线上的主站设备,如西门子300/400、ABB-800等进行数据交换。而且这个网关在Profibus总线侧工作在从站模式,但在ModbusTcp总线侧,它可以工作在服务器模式,也可以工作在客户端模式。这样,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任意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模式。这个设备的应用场景也十分广泛,不仅可以用于工业自动化系统,还可以用于楼宇自动化系统和能源管理系统中。它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因为它采用了高性能的处理器和高速的内存,可以保证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高效性。

网关作为 ModbusTcp 客户端时应用举例

1.( 1 )、在 Step7 中新建工程项目
打开“SIMATIC Manager”,进入Step7 程序界面

(2) 点击菜单“文件->新建”,在出现的对话框中输入项目名称并选择存储路径,然后确定。

(3) 选择主站类型,在此我们使用 SIMATIC 300 站点

(4)300PLC 的工程建立完成。

2. 在工程项目中新建 Profibus 总线
(1) 在项目中窗口中双击“SIMATIC 300(1)”,然后继续双击“硬件”进入硬件配置界面。

(2) 添加导轨。在右侧设备栏中双击“SIMATIC 300->RACK-300->Rail”

(3) 添加CPU 模块。首先单击选择 UR 的 2 槽,然后双击想要选择的 CPU 型号

(4)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新建 Profibus 网络

(5)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单击“网络设置”选项卡,然后选择Profibus 的传输率

(6) 连续单击确定后,一个带有 Profibus 网络的Step7 工程建立完成。

3. ( 1 ) 在工程项目中添加网关并配置通用参数
此地址就是网关的 Profibus 从站地址,必须和开关设置的地址值一致。单击确定, 把网关成功添加到Profibus 总线上。

(2) 配置网关通用参数。双击图中设备“DP-MBTcpClient R10”,进入“属性-DP 从站”对话框,然后选择“分配参数”选项卡进行通用参数配置。

( 3 )、配置网关的 ModbusTcp 报文队列

4. 读取寄存器
读取N 个保持寄存器(4xxxx,F=03H)
(1) 插入模块。
单击设备目录中 DP-MBTcpClient R10 下的“Read 1Register(4xxxx,F=03H)”模块,并将其拖放到左侧的 5

槽中,操作完成后入下图所示。

图 4-19 插入模块

(2) 设定模块的 Modbus 报文参数
双击5 号槽模块,弹出“属性-DP 从站”对话框,在对话框中选择“分配参数”选项卡进行报文参数配置,具体配置见下图

启动 Profibus 和 Modbus 的数据交换

为了启动 Profibus 和 ModbusTcp 网络间的数据交换,需将 QB0.5 位置 1。如果 QB0.5 位被清零,网关也会对 ModbusTcp 客户端报文进行应答。以上就是网关的简单配置方法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种可靠、高效、灵活的通讯协议转换设备,那么远创智控YC-DPS-TCP绝对值得你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