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69-discovery开发板】第六篇 CoreMark跑分

楼主:
CoreMark跑分选用的工程是前一篇串口6的工程,

打开工程添加C文件的Group

添加路径

修改堆栈大小,不然跑步起来

修改core_portme.c里的函数portable_init()

把之前main函数的初始化函数移过来

把SystemClock_Config, MX_USART1_UART_Init 和 MX_GPIO_Init 函数拷贝到core_portme.c, 并添将加 printf 重定向的代码。

core_portme.c文件里添加声明和变量定义

添加ITERATIONS定义

#define ITERATIONS 10000///at least 10s

#ifndef COMPILER_FLAGS#define COMPILER_FLAGS "-Omax" /* "Please put compiler flags here (e.g. -o3)" */

时间计时处理修改

编译器如此配置

不行,跑分很低

才500多分

重新选择编译器和优化等级

换一个编译器和优化

KEIL跑分884分,基本符合STM32F769的跑分

OK

网友:
【STM32F769-discovery开发板】第六篇 CoreMark跑分,话说这个coreMark,测试是评测必上项目之一。

网友A:
我也去研究一下这个CoreMark跑分,跑分过程中是不是外设都要关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去研究一下这个CoreMark跑分,跑分过程中是不是外设都要关掉啊

除了串口 基本其他外设都没有开时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