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计算此处的输出电压?

楼主:
请教一下这里的输出电压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A:
如果标有文字处的后级输入阻抗无穷大,那么四个10千欧电阻联接处电压容易计算。该点电压受四个电压影响:PWM高电平或者低电平,5V,输出电压(也就是右边电容两端电压),零(即地线),由此左边电容被充电(PWM低电平时放电)。得到左边电容两端电压表达式后,右边电容两端电压表达式也可得到。此方法,右边电容两端电压纹波也可计算出来。

近似计算,则是忽略输出端电压的变化(视为左边电容上电压平均值),只计算上、左、下共三个电阻,在PWM高电平和低电平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值。这样计算出来的结果,右边电容上电压认为等于左边电容上电压的平均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标有文字处的后级输入阻抗无穷大,那么四个10千欧电阻联接处电压容易计算。该点电压受四个电压影响:PW ...

老师,这一个pwm周期内的平均电压该咋计算呢,您看我这样算对不对,当MCU的pwm输出为低电平时,下面两个10K电阻是并联关系,等效阻值为5K,输出的电压也就是上面的10K跟5K分压得到一个电压值,当Pwm输出高电平时,正好相反,相当于上面是5K下面是10k,这样就得出两个电压值,一个Max值一个MIN值,最后评平均电压等于Max值乘以Pwm duty 加上min值乘以1减去pwm duty,这样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这一个pwm周期内的平均电压该咋计算呢,您看我这样算对不对,当MCU的pwm输出为低电平时,下面两个1 ...

【您看我这样算对不对】

对的,就是这样计算。

如果PWM高电平不是5V或者低电平不是0V,或者电阻不都是一样数值,也是一样计算。只不过分别计算,麻烦一点而已。

网友:
跟电阻串并联网络的计算方法一样,只不过有一部分把电阻换成电容, 计算式子里加上信号波形的角速度 ω 和虚数单位 j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标有文字处的后级输入阻抗无穷大,那么四个10千欧电阻联接处电压容易计算。该点电压受四个电压影响:PW ...

老师,这一个pwm周期内的平均电压该咋计算呢,您看我这样算对不对,当MCU的pwm输出为低电平时,下面两个10K电阻是并联关系,等效阻值为5K,输出的电压也就是上面的10K跟5K分压得到一个电压值,当Pwm输出高电平时,正好相反,相当于上面是5K下面是10k,这样就得出两个电压值,一个Max值一个MIN值,最后评平均电压等于Max值乘以Pwm duty 加上min值乘以1减去pwm duty,这样对吗

积分

网友:
按说有C2电容隔离,不会有直流噪声的影响。在增益较高时,即使是放大器输入端的一个较小直流电压,也会影响运放的动态范围,甚至可能导致输出饱和。输入偏置电流流经耦合电容,给其充电,直到超过放大器输入电路的额定共模电压或超过输出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