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U的CAN通讯问题

楼主:
单独接整车CAN或动力CAN,报文正常,电压2.5V ;
但是用PEAK二合一把整车CAN和动力CAN接一起,都收不到报文,电压也异常,请问是怎么回事。

如下图是二合一接线:

网友A:
确保连接应该没有问题的话

两边电压不一定匹配需要检查

按通信规范要求,比如can-H电压和an-L电压是否符合要求,当终端电阻的阻值、电压不符合技术规范时会导致出现通讯线路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保连接应该没有问题的话 两边电压不一定匹配需要检查 按通信规范要求,比如can-H电压和an-L电压是 ...

终端电阻都接了,是120Ω。单独接一路,CANH和CANL电压都正常,两路同时接,电压就不正常了。使用DB9延长线把其中任意一路延长,再同时接,两路电压又正常了,都可以收报文。我怀疑是不是测试版的辐射太大。测试板是我自己画的,用的双层板,其中因为走线多打了很多过孔,因为只是自己测试用,没有考虑EMC作用。

下图为延长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终端电阻都接了,是120Ω。单独接一路,CANH和CANL电压都正常,两路同时接,电压就不正常了。使用 ...

无论整车动力辐射干扰肯定存在

长度尽量短,带屏蔽线最好

现在把现成的线内芯线双绞一下,试验一下有效果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论整车动力辐射干扰肯定存在 长度尽量短,带屏蔽线最好 现在把现成的线内芯线双绞一下,试验一下 ...

二合一的线是屏蔽线,接两路CAN后收不到报文,单接任意一路是有报文的。二合一屏蔽线其中一路通过延长线连接,两路都有报文。延长线是否双绞不影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