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请问一般RCD钳位电压和反射电压比例是多少?

楼主:
一般用哪个方法比较好

网友:
没做过RCD钳位电压的设计,正好看看别的大神的解释,学习学习

网友A:
计算方法就在表格上,还有啥纠结的。

RCD吸收的能量是漏感能量的Vn/(Vn-1)倍,Vn吸收钳位电容电压与反射电压的比值,显然Vn不能小于等于1;

从效率角度考虑,Vn越大越好,但Vn越大,MOS耐压需求越高,所以Vn也不能太大;

当Vn大于1.4以后,斜率变得平坦,继续加大Vn,效率收益不明显,反而MOS耐压增加较多;

综合考量,一般取1.4-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算方法就在表格上,还有啥纠结的。 RCD吸收的能量是漏感能量的Vn/(Vn-1)倍,Vn吸收钳位电容电压与反射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