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好书《运算放大器参数解析与LTspice应用仿真》读书笔记1——理想运放总结

楼主:
前言
大二的时候学习了模电,里面从理论角度分析了三极管、运放等信号放大电路的内容。但是当自己大三参加电赛的时候,发现实际使用运放的时候需要考虑的参数、外围电路的设计都非常的讲究,看到作者序言中工作经历中遇到的模拟电路的实际问题,自己也是感同身受。自己也尝试看了杨建国教授的《你好,放大器》,但是由于当时的知识水平的限制,导致看到一百多页的时候就读不下去了。后续又几次打起精神继续去读,但是最后还是没有读完读懂,于是趁着这次机会想要重新较为系统的学习运放电路。下面将先总结理想运放的知识点:
吐槽一下:这个编辑帖子的编辑器真难用啊,公式用latex格式打上去,发出去就会变成糊了的图片

理想运

技术指标

开环差模电压增益无限大Aodc=oo;
差模输入电阻无限大Rd=oo;
没有输入偏置电流IB=0;
没有输入失调电压Vs;
共模抑制比无限大KCMRR-=oo;
输出电阻无限小Ro=0;
-3dB截止频率无限高-oo;
内部没有电压,无电流噪声,不受温度影响。

反馈方式

(a)正反馈;(b)负反馈

信号类型

运放需要放大差模信号,抑制共模信号。

共模信号U_{CMR}=\frac{U_P+U_N}{2}

差模信号U_{ld}=U_P-U_N

线性区特点

虚短

运放在线性区工作时,有以下的关系式U_O=A_{od}*U_{ld}=A_{od}*(U_P-U_N)

因为理想运放的开环电压放大倍数A_{od}=\infty,是有限的,因此,当Up≈Un,Uld≈0。则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电位相等,和短路特性类似;

虚断

由于理想运放的输入电阻R_{id}=\infty,因此流入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的电流为0,和断路类似;

典型应用电路

反相比例运算放大电路

U_O=-\frac{R_f}{R_1}*U_i

同相比例运算放大电路

U_{o}=(1+\frac{R_f}{R_1})*U_i

缺点(1)共模电压是,需要考虑运放的共模抑制比参数;(2)放大倍数必须>1.

反相输入求和电路

叠加定理:两个电路反相比例,添加直流偏置电压

同相输入求和电路

叠加定理:两个电路同相比例,添加直流偏置电压

差分放大电路

双电源供电时,Rref处接的参考电压可以直接接地;单电源供电时,Rref处可接1/2VCC作为参考电压。

V_N=V_{in1}*\frac{R_f}{R_f+R_{g1}}+V_o*\frac{R_{g1}}{R_{g1}+R_f}

V_P=V_{in2}*\frac{R_{ref}}{R_{ref}+R_{g2}}

令Vp=Vn

V_o=\frac{V_{in2}(R_{g1}+R_f)\frac{R_ref}{R_{g2}+R_{ref}}-V_{in1}R_f}{R_{g1}}

当Rg2 = Rg1,Rf = Rref时,

V_o=-\frac{R_f}{R_{g1}}(V_{in1}-V_{in2})

非线性区特点

因为理想运放的开环电压放大倍数,即使为微小量,运放将达到输入的饱和电压。因此运放的输入和输出之间不再是线性关系。

同时虚短虚断的特点依然存在。

典型应用

单项比较器

滞回比较器

窗口比较器

网友:
公式竟然成功打出来了,太难了

网友:
运算放大器参数解析与LTspice应用仿真》这本书很不错的,有相关需求的强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