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应用

楼主:
请问这个电路有什么作用,求解答

网友:
这是发射极输出电路。其输入电阻很高而输出电阻很低。至于有什么作用,那要根据除此之外的其它电路才能够知道。

网友:
根据网络标号来判断就是一个开关电路,LS244_FRE初始状态下来为0,POWER_FRE为高时,LS244_FRE为5V

网友:
这一看就是一个开关电路,可以用来点个灯什么的。左侧单片机IO驱动

网友:
数字电路中,单片机电路中IO口控制的开关电路,POWER_FRE端连接单片机的io口,,,,

网友:
射级跟随器,高输入阻抗,低速出阻抗,起隔离作用。

网友:
就是一开关电路呀,至于应用场景单独看不出来,LS244_FRE初始状态下来为0,POWER_FRE为高时需要注意实际电压值,因为发射机下端有10K电阻,LS244_FRE为5V

网友:
输出状态受到输入信号的控制,当POWER_FRE为高电平时,输出会跟随LS244_FRE的状态,从低电平变为高电平。

网友A:
这种电路的作用,就是适配。

如果此管的β为100,则10kΩ变換成1MΩ,

这样,讯号源的负荷就轻多了,如果讯号源不是恒压性质是有內阻的,內阻若为1M就匹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的作用,就是适配。  如果此管的β为100,则10kΩ变換成1MΩ, 这样,讯 ...

【如果讯号源不是恒压性质是有內阻的,內阻若为1M就匹配了。】

此地不要求阻抗匹配。

网友B:
这就是个开关电路么,能够增加一定的驱动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个开关电路么,能够增加一定的驱动能力

射极跟隨器本身不是开关电路,但要它成为幵关也可以。

网友:
射极跟随器电路,用于增大电路输出电流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