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铁杯第三届RISC-V应用创新大赛】LicheePi 4A (1)开箱组装,点亮屏幕

楼主:
一,开箱,组装外壳

第二批入选的发货貌似是正式版,比内测版多了些存储,这下就不必担心系统空间不足的问题了。

因为可能要随身携带使用,得知入选玄铁杯名额的时候,去淘宝购买了一套外壳套件和两个专用摄像头,到手后直接装起来,方便携带。

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外壳带的风扇的接线端子是2.54长胶壳,装的时候很容易顶起来,要按照说明把胶壳那段先贴住,然后慢慢放下去,不然会拧不上螺丝。

装好外壳的效果,帅的很:

这两个网口加一个天线。。。特别像是软路由,而且根据官方WIKI的资料,也可以装OPENWRT(

由于之前网友有使用TYPE-C烧坏板子的先例,这里找了一个12V5A的电源供电。

使用一跟HDMI线连接好屏幕,

插电,开机,轻松点亮。

2.远程链接

2.1荔枝派IP查看

插入网线,或者链接到和电脑的同一个WIFI热点下,:

先更新软件包(需要先联网)

因为系统预装了SSH,我们这里只需要查看IP地址就可以连接到荔枝派。

安装NET TOOLS软件:

获取IP地址:

其中 wlan0的配置就是荔枝派的IP地址。

2.2使用电脑连接荔枝派

这里使用XSHELL软件远程连接,

首先在XSHELL官网下载免费版家庭/学校免费 - NetSarang Website (xshell.com)

安装后新建连接进行设置:

随后设置用户名和密码

成功连接!

之后会用这块荔枝派做一些OPENCV和视觉开发方面的东西,敬请期待。

参考官方Wiki:板卡介绍 - Sipeed Wiki

没用比没有强

网友A:
很是期待楼主的荔枝派做一些OPENCV和视觉开发方面的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是期待楼主的荔枝派做一些OPENCV和视觉开发方面的东西啊

感谢大佬点赞

没用比没有强

网友B:
pcb还是要裸露才有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还是要裸露才有感觉。。。

官方说发的板子很容易烧,所以还是保险一点更好

没用比没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