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请问一般RCD钳位电压和反射电压比例是多少?

楼主:
一般哪种方法准一些

网友:
这个是经验值,没有固定比,1.1倍也差不多够了

比如,有时反射电压90V时,钳位电压不超过160V就可以

网友A:
这俩电压,没有那么严格

RCD吸收电路,把尖峰尽可能的吸到最低值,来确保MOS管工作在安全电压,是确保就行,所以是经验值
与你选的电容材料也有关系,比如CBB,还是瓷片,或者MLCC,电路结构等

网友B:
RCD箝位电压和反射电压的起因不同。反射电压是反激开关电源的负载两端电压由变压器反射到初级的电压,RCD箝位电压是反激开关电源变压器漏感在开关管关断时产生的电压再加上反射电压。RCD箝位电压加上直流电源电压,是开关管关断后需要承受的电压。直流电源电压在设计之前就给定了,我们不能改变。反射电压则可以改变,只要改变反激变压器匝数比即可,当然也不能任意改变,只能在比较小的范围内改变。RCD箝位电压也可以改变。既然反射电压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改变,RCD箝位电压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改变,那么RCD箝位电压和反射电压取多大比例,是你自己决定的,但RCD箝位电压一定要大于反射电压,即比例不能小于1,一般总要大于1,例如1.3、1.5等。但也不必太大。原则是成本较低,RCD上损耗较小。

网友:
一般来说,都说是1比1,RCD钳位电压是为了保证RCD的动作灵敏度,而反射电压是指在电路中的电压波动造成的电压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俩电压,没有那么严格 RCD吸收电路,把尖峰尽可能的吸到最低值,来确保MOS管工作在安全电压,是确保就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RCD箝位电压和反射电压的起因不同。反射电压是反激开关电源的负载两端电压由变压器反射到初级的电压,RCD箝 ...

明白了

网友:
反激变压器反射电压是开关管关断时,次级反射回来的电压,RCD箝位电压是反射电压+初级漏感产生的电压,所以是和变压器漏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