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烧屏了,真的能通过软件升级修复吗?

楼主:
看新闻说苹果承认部分iPhone15存在烧屏问题,于是发布版本更新,修复了“可能导致图像残留”的问题。

烧屏难道不是硬件问题吗,真能通过软件升级修复?

网友:
15的问题这么多啊,明明都没什么新东西,整出这么多BUG也是一种能力啊

网友:
就是调整软件不让屏幕长时间的高亮度显示同一后面,这样就不烧屏了。oled烧屏是硬伤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修复问题,没说修复硬件啊。

网友:
烧屏是指屏幕同一个位置显示固定内容,时间太长不变化导致的残影,当然可以软件修复啊。当然已产生的修复不了,只能解决后期不再加深。

网友:
不太清楚,不是很专业,希感觉不太行

网友:
感觉是优化烧屏问题,不是让屏幕烧屏的地方修复。

网友:
好像不行,这把屏幕供应商背锅,三桑吗?

网友:
烧屏是指屏幕同一个位置显示固定内容,时间太长不变化导致的残影,这个应该和咱们硬件上的烧屏有差异,要真实物理烧屏,谁也救不了

网友:
是优化软件避免烧屏,不是烧屏了给他恢复。

网友:
不是说阿三国生产的苹果专门销往中国的么,我猜想系不系介个原因呢,不然大苹果就忒不思进取了一些,品控搞的这么垃圾了

网友:
我们能做到的,不就是换新或者买别的吗,有勇气不买苹果的,真少

网友:
这个应该也是分好多种的吧,有些问题可以通过软件修复的

网友:
有部分panel可能是时序没有完美匹配导致的这个问题,通过调整时序可以解决

网友:
如果是真的硬件烧屏,啥软件也解决不了,如果是那个点固定点亮,刷新度不够,软件可能还可能解决的了

网友:
烧屏是oled固有特性(led光衰),坏了就无法恢复。但软件优化可以防止正常的烧屏。

我用过三星的note4第二年在最上一行状态条,有一条暗影

我现在用的vivo nex s到今天已经快5年了,今年才发现屏下指纹有个圆暗影,状态条和其他地方依旧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