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 LaunchPad】rt-thread_nano系统添加FinSH组件

楼主:
在上篇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59877-1-1.html基础上添加FinSH组件。

一、添加串口驱动

1.1、使能串口

1.2、修改串口驱动

board.c中修改如下

修改串口初始化

修改打印输出函数

1.3、main.c

#include "ti_msp_dl_config.h"
#include "led/led.h"
#include "rtthread.h"

int main(void)
{
	while (1)
	{
		led1_r_tog();
		rt_thread_mdelay(100);
		led2_g_tog();
		rt_thread_mdelay(100);
		rt_kprintf("HELLO MSPM0L1306!\n");
	}
}

二、测试串口打印

串口输出

三、添加FinSH组件

3.1、IDE内添加FinSH组件

3.2、添加头文件

3.3、修改输入函数

四、运行结果

运行串口操作

网友:
串口初始化是必须要整的

网友A:
rt-thread_nano系统添加的FinSH组件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thread_nano系统添加的FinSH组件是干什么用的?

用于命令行调用、用于调试或查看系统信息等

网友:
测试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