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话题:你知道的,最能打的国产RISC-V芯片有哪些?

楼主:
425分芯积分 * 回复本帖可获得 5 分芯积分奖励! 每人限 1 次

作为新崛起的架构RISC-V,其产品近年来不断刷新。

本期话题,邀你来谈谈:

一、采用RISC-V内核芯片,你会重点考虑哪些因素?

二、如果让你推荐国产 RISC-V芯片,你觉得最能打的产品有哪些?请说明具体型号

三、请谈谈你推荐这些 RISC-V芯片的理由是什么?

所谓的最能打,也许是性价比更优,也许是性能不错,也许综合评价更好,总之,都让你在选型中绕不开地会优先考虑他们。我们的目标是找出RISC-V当打之年,目前最能打的国产RISC-V芯片,把好用的芯片分享给大家快来为你心中的RISC-V芯片打call~

即日起-10月31日,积极参与讨论,回帖就能获得5芯积分,被评为优秀回复再加10芯积分!特别优秀的还有机会获得EEWorld送出的小礼物哦~(2个名额)

网友:
回帖奖励 +5 分芯积分

最近正好在用RISC-V架构的芯片(CH32V307),现在RISC-V的芯片普及越来越多,慢慢成为了一个新选择。

网友:
回帖奖励 +5 分芯积分

我前段时间用CH32V307做了一个项目,只做了5台,用到了10M以太网,USB HOST,剩下的就是IO了,感觉还不错,其中USB遇到问题,联系了官方FAE加了微信,帮我解决了问题。

非常感谢WCH的RISC-V,非常不错。关键是10M以太网内置收发器,这个很少见。

网友:
回帖奖励 +5 分芯积分

先楫的HPM6750系列,丰富的外设,国产MCU里的性能TOP1。HPM5300系列,创新的编码器解决方案。纵观先楫当前出的所有芯片,都极具创新,且产品力极强,是除STM32H7,i.MXRT系列之外的高性能MCU的不外之选。

网友:
回帖奖励 +5 分芯积分

一,重点考虑生态问题,碰到问题是否能快速的找到解决办法;

二,推荐沁恒的CH583,提供BLE,目前用着挺不错;

三,最直观的理由:(1)价格相对便宜;(2)周围有一群一起使用的开发者,能够一起讨论问题;

网友:
回帖奖励 +5 分芯积分

esp32也是可以的,其开源生态比较好,最近参加创芯工坊的PowerDebugger使用的芯片就是esp32-S3。不过eps32的上手难度有点高。

nmg

网友:
回帖奖励 +5 分芯积分

1、GD32V103 RISC-V内核芯片

二年前,测试过GD32V103的芯片,据说这款芯片是得过国际大奖的芯片。就开发环境来说还算不错,因为都是基于LVVM的CLANG的环境,该芯片也基本上符合RISC-V JTAG标准。芯片的软件库也较为齐全,但是该芯片的模拟性能不是什么特别的好,主要是精度和可重复性很一般,我只是使用NTC测量温度,就是连小数点后面的都不能保证直接乱蹦(电路是STM32上的成熟电路),后来使用了GD32F103/GD32F303的ARM M4芯片PWM和计数器有BUG,当然模拟也是一样。就没有更深入的去了解GD的RISC-V芯片了。ST降价后GD32的芯片就没有用了。

2、CH32V103 RISC-V内核芯片

这款芯片的开发环境为深度定制版本感觉怪怪的,甚至有一条指令还被套壳了所以印象极差。感觉就是将芯片的全部外设和CH32的ARM内核公用的AMBA总线,当然这个不是重点,主要是调试接口是类似SWD的接口与RISC-V的JTAG不兼容,CH32家的外设很是一般般,除了ADC性能差以外。GPIO和TIME PWM还基本上出不多,SPI的输出没啥大问题,但是输入就不怎么样了,总是出现一些不可预知的小问题。例如:测试中发现STM32的MCU SPI接口连续发送数据,但是接受中断有时就会出错,这个问题不知道是我的程序的问题还是硬件BUG无法判断,因为本人也没有输入研究过这个SPI外设但愿是我程序的事。在有就是USB,这个可以说是CH32的强项,比较遗憾的是CH32的例程和库做的很差,基本上没有一个完整的例子来参考,也就无法做出能够实用的应用。因为没有打算用就也没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感觉出CH32的确是花了精力去开发RISC-V芯片的,但是差距也是不小。

3、平头哥RISC-V低功耗板-RVB2601

这个板子也测评过,但是这个芯片的开发环境基本上就是厂家的各种“妖术”,这块板上的芯片寄存器级的TRM资料一丁点的都没有,任何的扩展都需要根据厂家的源码一点点往外拔,你家芯片好不好不知道啊不能扩展和定制还玩个毛线,我只是想做个测评看看你家芯片能不能用而已,真的不是去扒你家祖坟地,板子的外设倒是比较丰富。也是啥资料都没有。能不能用没有任何结论。

总结:就我亲测的结果来看,RISC-V的MCU应用还说不上成熟,更谈不上能打了。至于linux应用从我目前的资料来看也不是很乐观,主要是资料做的不仔细,而且开放性也不足,国内厂家对芯片的TRM级手册好像都很谨慎。硬要说能打,就只能说我得被遍体鳞伤啦。

nmg

网友:
回帖奖励 +5 分芯积分

esp32-C3 很好,物联网小产品首选, wifi+蓝牙 够用好用。

esp32还可以做以太网。

                  esp32-S3

                  esp32-h2

                  esp32-c6

                  esp32-p4

更加便宜的esp32-c2

目前做了几款产品,反应不错。 推荐

nmg

网友:
回帖奖励 +5 分芯积分

个人选择投给CH32V307,性能相当高了,基本可以满足一些复杂应用场景。该有的mcu的功能都包含,还有Ethernet,主频144MHz,模拟端除了ADC,DAC,还包含四路OPA用来对信号进行预处理。拥有DVP图像接口和FSMC接口,非常能打了。

网友:
回帖奖励 +5 分芯积分

ESP32投一票,用起来很方便,相关环境和生态做得挺好,上手容易。

nmg

网友:
回帖奖励 +5 分芯积分

引用 网友A:
esp32也是可以的,其开源生态比较好,最近参加创芯工坊的PowerDebugger使用的芯片就是esp32-S3。不过eps32 ...

上手难度指的是哪方面?

之前我记得有网友在拉取开发环境的时候,出现的问题挺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sp32-C3 很好,物联网小产品首选, wifi+蓝牙 够用好用。 esp32还可以做以太网。     ...

乐鑫粉丝啦,用了他家这么多款产品?具体唠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GD32V103 RISC-V内核芯片 二年前,测试过GD32V103的芯片,据说这款芯片是得过国际大奖的芯片。就开发 ...

你说的前2款应该是最早的risc-v芯片啦,兆易从出了第一款RISC-V后,后来就没有再搞RISC-V内核的芯片,不清楚他家继续在这方面的布局,沁恒后面还是有其他RISC-V内核的产品,我刚看前面有几个网友有推荐的,有兴趣的可以再看看有没有长进。

平头哥那个主要是在推广生态,算是生态流片,不商用,要是想商用他家会推荐另外的产品。RISC-V的产品,基于平头哥ip还真不少,比如博通智能BL606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ESP32投一票,用起来很方便,相关环境和生态做得挺好,上手容易。

你开发时候用的什么环境配置?

有没有具体型号推荐

网友:
回帖奖励 +5 分芯积分

引用 网友A:
esp32也是可以的,其开源生态比较好,最近参加创芯工坊的PowerDebugger使用的芯片就是esp32-S3。不过eps32 ...

ESP32确实可以,对速度要求不高的使用环境,可以用microPython,上手简单

网友:
回帖奖励 +5 分芯积分

平头哥半导体玄铁RISC-V C906在全球权威AI基准测试MLPerf发布的最新榜单中,基于平头哥玄铁RISC-V C906处理器的软硬件联合优化方案,取得了全部4个指标的第一,在AIoT领域,RISC-V架构能以极低的计算代价实现定制化AI功能,可以覆盖1TOPs以下的AI算力需求,不需要再做一个NPU,大大减轻了各种NPU与CPU适配的工作,最主要的就是高性能必须能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乐鑫粉丝啦,用了他家这么多款产品?具体唠唠

没用多款呢,是想要成为粉丝,还需努力

报告一下:

esp32 esp32c3是用到产品中了。

esp32c3主打wifi+蓝牙的小产品,单芯片搞定。

esp32可以接以太网,做了一个小产品。需要以太网的。

也都用mqtt连到外网的mqtt服务器。

esp32-s2上次捷得活动玩了一次。不过还是不建议用esp32-s2 我当时选这个是搞错了。

esp32-s3+esp32-h2目前手上有一个板。

esp32-C6还没有接触。

esp32-p4官方都还没放出来。

主要是用idf开发。官方支持这个肯定是最厉害,也是最根本的,如果遇到问题可以深入解决。

像arduino 和micropython 这些 版本更新没那么快。

所以还是用的idf 用c开发。

网友:
回帖奖励 +5 分芯积分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前2款应该是最早的risc-v芯片啦,兆易从出了第一款RISC-V后,后来就没有再搞RISC-V内核的芯片,不 ...

最近兆易刚发布了一款RISC-V内核产品:GD32VW553 系列双模无线MCU,内置芯来 RISC-V N307内核,软件SDK配置开源,IAR工具。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近兆易刚发布了一款RISC-V内核产品:GD32VW553 系列双模无线MCU,内置芯来 RISC-V N307内核,软件SDK ...

还挺低调,官方新闻标题都没提RISC-V内核

网友:
回帖奖励 +5 分芯积分

先回答楼主的问题。

一、采用RISC-V内核芯片,你会重点考虑哪些因素?
其实普通的嵌入式设计是不太考虑内核的,主要是配套的软件齐全,开发方便就可以了。
二、如果让你推荐国产 RISC-V芯片,你觉得最能打的产品有哪些?请说明具体型号
乐鑫科技的ESP32系列是卖的比较多的RISC-V核心芯片。
三、请谈谈你推荐这些 RISC-V芯片的理由是什么?
主要是芯片性能稳定,开发方便,价格便宜,供货正常就可以了。

下面是自己对RISC-V的看法

    目前芯片使用最多的三种芯片指令集,分别是X86、ARM、RISC-V这三种,其中X86主要用于个人电脑和服务器领域,由Intel和AMD公司垄断,这2家公司占90%以上的份额。而ARM主要用于移动设备上,高端产品主要由高通和联发科垄断,全球95%以上的智能手机芯片都采用了Arm架构,RISC-V是一种全新的指令集架构,具有开放源代码和可扩展性等优点,最近几年在嵌入式系统和芯片领域中越来越受到关注。

RISC-V指令集优点
RISC-V架构的优点:开源免费、架构简单、模块化设计
(1)RISC-V架构的开源免费是其最大的优点之一。与闭源的架构相比,RISC-V的开源特性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获取、使用和修改RISC-V的硬件和软件,而不必担心被断供或者受限制。这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偏好进行定制和优化。
(2)RISC-V架构的指令集相对简单。相比于X86和ARM等传统架构的庞大指令集,RISC-V只有40多条指令集。这使得RISC-V更易于理解和掌握,减少了学习和开发的难度。简单的指令集也有利于提高CPU的执行效率和性能,减少了硬件设计的复杂性和成本。同时,简洁的指令集也使得RISC-V更加灵活,可以根据不同的场景和需求进行定制和优化,减
少了对多余指令的冗余支持,提高了系统的运行效率。
(3)RISC-V架构采用了模块化设计的思想。模块化设计的优势在于可以将不同的功能模块相互独立地设计和优化,满足不同领域和应用场景的需求。RISC-V的模块化设计使得不同类型的CPU可以根据所需的功耗和性能进行分割和组合,实现更具针对性的设计。例如,在低功耗领域可以设计出低功耗的RISC-V芯片,而在高性能计算领域可以设计出高性能的RISC-V芯片。这种灵活性和可扩展性使得RISC-V在不同领域的应用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

RISC-V架构的缺点:生态分散、难以协同统一
(1)开源免费的特性也带来了生态分散的问题。由于RISC-V开源免费,任何厂商都可以使用和扩展指令集,因此不同厂商生产的RISC-V芯片可能存在差异,导致RISC-V芯片难以协同统一。这使得RISC-V生态系统的建设相对困难,对于软件、工具链、人才和知识产权的支持还与主流架构存在一定的差距。除此之外,因为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RISC-V芯片之间的兼容性和互操作性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2)RISC-V架构的指令集相对简单,这虽然有助于降低学习和开发的门槛,但也限制了其在复杂应用场景下的应用。相比于X86和ARM等复杂指令集架构,RISC-V的精简指令集可能无法满足一些特殊应用场景的需求,需要通过扩展指令集或者其他方式进行补充。同时,不同厂商对指令集的扩展也可能导致兼容性和兼容性问题。最后,RISC-V的模块化设计虽然具有灵活性,但也带来了一定的复杂性。模块化设计使得不同功能模块可以相互独立,但也需要考虑如何将这些功能模块有效地组合和集成在一起,以实现高性能和低功耗的整体设计。这需要在硬件设计和系统优化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资源,增加了开发的难度和成本。

    据统计,中国目前拥有上百家公司在关注并开发RISC-V,包括平头哥、芯来科技、芯原股份、中科蓝汛、兆易创新、赛昉科技、全志科技、晶心科技、先楫半导体、中科蓝讯、泰凌微电子、乐鑫科技、中微半导体、航顺芯片、国芯科技、芯昇科技、博流智能、纳思达、晶视智能、方寸微电子等厂商。

    因为限制技术出口灯原因,X86架构几乎不可能将最新的技术处口给我国,而ARM最近也限制使用,这时开源免费的RISC-V可能让我国摆脱对ARM的依赖,据统计全球100亿颗RISC-V核出货量中,中国公司占据了约50%的份额。可以看出我国还是大力推广RISC-V内核芯片的,但RISC-V能不能让中国半导体国产化弯道超车超车,还要看国家的推广力度和各个厂家的意愿。